如何判断总线忙还是空闲呢?

楼主:
如何判断can总线忙碌或者空闲?
或者说既然是点对多点,那么假设只有点对点,两者具体通讯如何呢?
表现在M3系列程序应注意哪些?

网友:
开启接收,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任何数据即可判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如何软件判断是否有数据过来,被接收呢?具体到M3系列有那个函数可以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