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A – TSP指令

楼主:
注释:以下列表提供了本文使用的TSP指令。这些指令可能无法在某种具体情况下使用,也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配置指令

3700系列

channel.connectrule

.指示系统中闭合与断开通道的连接规则。

.channel.BREAK_BEFORE_MAKE1在系统继电器中具有BBM连接

.当连接规则设为channel.OFF指令处理将采用最佳连接规则。因此,同样的指令可能先用BBM连接,再用MBB连接。使用此设置时,您不必关心使用了什么规则,也不必在每次处理指令时采用特定的规则。否则,请选用两种设置中的一个来指示您希望的连接规则。

.此属性不适用于模拟输出、数字I/O、累加器和DAC卡。此属性适用于开关卡,例如EMR磁簧和固态继电器卡。

.默认设置和channel.reset规则是channel.BREAK_BEFORE_MAKE

scan.reset()

.将系统扫描功能恢复出厂设置。

.此指令只把系统扫描功能恢复出厂设置。设置效果是:

1.触发模型恢复出厂设置。

2.如果覆盖由dmm.setconfig设置的1或使用多个1,那么扫描的通道列表和/或通道模式连同与之相关DMM配置被一起清除。

3.创建empty.scan

.其余的设置不受影响。欲将整个系统恢复出厂设置,请使用重置指令。

scan.create(ch_list, dmm_config)

.创建扫描的通道列表和/或通道模式。

.使用此功能代替现有的扫描通道列表和/或通道模式。现有扫描列表在此指令后丢失。这些项目清除了旧的列表并开始新的扫描列表。Ch_list中的项目将按照参数列表中规定的顺序扫描。

.如果未指定可选的dmm_config参数将使用与该通道或通道模式相关的配置dmm.setconfig, dmm.getconfig但如果指定了dmm_config,那么此配置用于临时覆盖模式中指定的每条通道或通道模式。该指令不会修改一个通道或通道列表的指定配置。

channel.setpole(ch_list, value)

.指定通道列表的设置。

.该参数串可能含有“slotX”(其中X等于1~6),或者“allslots”

.检测到错误时,将停止指令处理,并且不修改极设置。仅在无错误的情况下,才会改变指定通道的极设置。

.通道模式的恢复没有与之相关的极设置。用户通过通道的channel.setbackplane功能,控制模拟背板继电器实现期望的极设置。但对于通道模式,必须在创建模式时指定模拟背板继电器(参见channel.pattern.setchannel.pattern.snapshot)。

.对于通道而言改变极设置后channel.setbackplane指定的模拟背板继电器被清除了。因此改变极设置后用户需通过channel.setbackplane对所需的模拟背板继电器增加需要的极设置。Dmm.setbackplane指定的模拟背板继电器以极设置为基础不会进行更新。对模拟背板继电器的控制基于为通道分配的DMM配置。清除背板通道时,可能涉及清除曾经成对的通道,不论现在是成对还是不成对的通道。例如一个40通道卡,当通道1的极设为4时通道1和通道21是成对的。因此,当通道1的极设置设为4时将清除通道1和通道21的背板通道。同样地,当通道1的极设置设回2时它们也将被清除。

scan.scancount

.设置或查询扫描计数值。

.此属性将设置触发模型的扫描计数值。在扫描过程中,3700系列仪器将多次循环访问触发模型的arm层。执行完此计数值的迭代次数后,3700仪器将返回空闲状态。

.如果此计数值设置为03700仪器将无限期保持在触发模型中直至中止。

.此属性的复位值为1

scan.trigger.channel.stimulus

.通道事件探测器的激励选择。

.此属性选择什么事件会导致通道事件检测器进入检测到的状态。此属性设为零可以绕开对一个事件的等待。

.触发事件ID

1. digio.trigger[line].EVENT_ID

2. display.trigger.EVENT_ID

3. trigger.EVENT_ID

4. trigger.blender[N].EVENT_ID

5. trigger.timer[N].EVENT_ID

6. tsplink.trigger[N].EVENT_ID

7. lan.trigger[N].EVENT_ID

8. scan.trigger.EVENT_SCAN_READY

9. scan.trigger.EVENT_SCAN_START

10. scan.trigger.EVENT_CHANNEL_READY

11. scan.trigger.EVENT_IDLE

12. scan.trigger.EVENT_MEASURE_COMP

13. scan.trigger.EVENT_SEQUENCE_COMP

14. scan.trigger.EVENT_SCAN_COMP

想与吉时利测试测量专家互动?想有更多学习资源?可登录吉时利官方网站http://www.keithle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