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谁做过用gtm900c的gprs网关从服务器下载数据?

楼主:
目前正在调试gtm900C 的gprs模块
现在的状况是:通过AT命令使用put(上传API)能把本地的数据上传到服务器(网络)。

问题是:用什么AT命令,怎么能实现使用get(下载API)方法下载服务器(网络)上的数据。

(下面有发送的代码) 哪位高手做过的话,请帮忙说明一下,或者做过类似的 给点建议也可以。

发送的代码参考:

HalUARTWrite(HAL_GPRS_UART_PORT,"AT%IPSEND=\"",11);

      //first time
      osal_memcpy(sendData, "GET /put.php?userID=", 20);
      sendLen = 20;

      osal_hexData2Str(sendData, sendDataStr, 20, 1);
      HalUARTWrite(HAL_GPRS_UART_PORT,sendDataStr,40);

      //second time
      osal_memcpy(sendData, userID, uidLen);  //max 5
      sendLen = uidLen;
      osal_memcpy(sendData+sendLen, "&userKey=", 9);
      sendLen += 9;
      osal_memcpy(sendData+sendLen, userKey, keyLen); //max 15

      sendLen += keyLen;
      osal_memcpy(sendData+sendLen, "&upData=", 8);     // total max 37
      sendLen += 8;

      osal_hexData2Str(sendData, sendDataStr, sendLen, 1);

      HalUARTWrite(HAL_GPRS_UART_PORT,sendDataStr,2*sendLen);

      //third
      osal_hexData2Str(buf, sendDataStr, len, 1);
      HalUARTWrite(HAL_GPRS_UART_PORT,sendDataStr,len);
      HalUARTWrite(HAL_GPRS_UART_PORT,sendDataStr+len,len);

      //forth
      osal_memcpy(sendData, " HTTP/1.1\r\nHOST:www.test.com\r\n\r\n", 34);
      osal_hexData2Str(sendData, sendDataStr, 34, 1);

      HalUARTWrite(HAL_GPRS_UART_PORT,sendDataStr,68);
      HalUARTWrite(HAL_GPRS_UART_PORT,"\"\r\n",3);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