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与称重传感器应用原理

楼主:
从称重原理可知,称重传感器所测量物料的瞬时流量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参数,即瞬时流量等于称重传感器测量的承载器上物料负荷值q(kg/m)和测速传感器测量的皮带速度值v(m/s)两个参数相乘所得,由此可见,测速传感器的测量精确度和稳定性与称重传感器的测量精确度和稳定性是同等重要的。目前称重传感器的精确度普遍提高到万分之几,测速与称重传感器的应用而测速传感器的精确度大多在千分之几,所以提高测速传感器精确度是提高电子皮带秤系统精确度有效的途径之一。测速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进入显示仪表后,通常以3种方式完成与称重传感器信号的相乘运算。第一种方式是测速脉冲信号经整形、放大后转换成0~10VDC模拟信号,并作为称重传感器的供桥电压,在称重传感器内实现乘法运算;第二种方式是测速脉冲信号经整形、放大后转换成模拟(或数字)信号,与称重传感器放大后的模拟(或数字)信号在专用的乘法器里进行乘法运算;第三种方式是测速脉冲信号整形后直接作为显示仪表中累加器的触发信号,每接受一个测速脉冲信号,累加器就对称重传感器的输入信号进行一次采样,皮带速度越快,累加器采样的次数越多,采样值不断累加,因而以数字方式实行了乘法运算。测速与称重传感器的应用

在称重传感器使用过程中,涉及测速传感器的问题不少,但由于介绍这方面的资料极少,用户碰到这些问题往往束手无策。作者根据自身工作中的体会和经验列举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测速与称重传感器的应用,希望能对读者解决这类问题有所借鉴。电子皮带秤上所用测速传感器目前主要有磁阻脉冲式、光电脉冲式两类。模拟式测速发电机式测速传感器早已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上述两种输出脉冲信号的数字式测速传感器。

在某工厂使用了称重传感器,由于随机带来的MD-256轴端安装式测速传感器进水损坏,送厂家修理需3个月才能从国外返回。环贸奥美采用国产CS-40返回皮带安装式光电测速传感器替代,此时显示仪表显示速度值为0.*m/s,正好是原先显示速度1.268m/s的一半,我们就调出菜单,在“速度常数P015”中将原来的缺省值“100”修改为“200”(相当于做了一次乘法运算),显示值即与原来值一致。由于原先的轴端安装式测速传感器无法固定,使用时上下摇摆,实际测速值波动幅度达±5%,而且安装位置的上方的楼板有个洞,工人打扫卫生时,常常将冲洗水从洞口流下淌到测速传感器接线盒内使之损坏。采用国产返回皮带安装式测速传感器后,传感器运行稳定,实际测速值波动幅度仅±(1~2)%,反而提高了电子皮带秤的检测精确度。国产测速传感器的价格仅为进口的1/3左右,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可能用国产测速传感器替代进口测速传感器。

网友:
希望能对读者解决这类问题有所借鉴

网友:
有些长,字体有些小,不过对于这些心得,还是要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