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磁环的原理是啥?

楼主:
他有磁性吗?

网友:
属于软磁。

网友:
磁环是用来防干扰
没有磁性,它不分正负两极。而磁铁它就有正负两极。

网友:
磁环是导磁体,本身不是永久磁铁,上面绕上线圈后可以大大增强线圈的电感,而通过电感的电流不可以突变,利用这个特性即可实现滤波,滤波的目的就是使电流尽量稳定。
电感滤波通常需要和电容配合,电容的特性是电压不能突变,其作用是使电压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