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LZ要做一个可调的直流电压转换器,要求把24v直流电压转换成50-100V的直流电压,我用一个DC/DC芯片把24v直流电压转换成100v,然后接一个可调电阻进行调压,请问还有其他方法调压吗,除了用可调电阻。

网友:
升压到100V后,再往下调么,,用可调电阻就行了。

网友:
能否用电阻分压来提供可调输出取决与你的负载电流大小,如果负载电流很小当然可以这么做,否则需要将DCDC设计成可调电压输出的形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DC如何设计成可调呢?是有可调的DC/DC吗还是需要加外加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用电阻分压的话,输出的100V直接加在可调电阻上,功耗有点大,发热可能会比较大。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用“芯片……,……可调电阻进行调压”,

可以不用芯片,
电阻调压是必须的,只不过可以在输出部分调压,也可以在控制部分调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控制部分调压?版主能给个具体的例子吗。。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DC/DC电路,本来就有调整输出电压的部分,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电路很多,凡是DC/DC的电路,都可以用,网上一找便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有见过输入为24v,输出在100v上下可调的DC/DC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升压电路,都用基本boost电路啊,然后控制pwm的占空比就可以了,这样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