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DSP/BIOS里面的wrapper function

楼主:
例如help中的示例函数:
void wrapper(SampleClass myObj)
{
    myObj->do();
}
do()是SampleClass中的成员函数,如果do()里面将SampleClass中的一个私有数据如 int i 加1,那么上文中的写法能够达到实际需要的效果吗?
我的意思是,由于wrapper函数的形参不是指针或者引用类型,它对传入对象的修改是不是只修改了形参的临时对象?
举例说;
class SampleClass{
private:
int i;
public:
void do(){i++;}
};
void main()
{
SampleClass A;
//A.do(); 和 wrapper(A);难道能够完成同样的任务??
}
关键是TI给的BIOS例程都是这么写的,楼主疑问中。。。求大神解答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不一样吧,因为i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觉得是这样,感觉书中所言很没道理,还是等有机会的实践一下再说吧

网友:
呵呵,等待你的实践结果,别忘了传上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