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爵字】负载,有假的吗?

楼主:
负载,有假的吗?

好象是搞维修的朋友发明了个词:假负载

纳闷,负载,有假的吗?

搜……………………
负载:
词义:①负荷②负担承载③连接在电路中的电源两端的电子元件

它怎么会是假的呢?是因为是负载而不消耗电能、不产生相移?不“负担”也不“承载”?

网友A:
我是在高频开关电源课程上听到这个词的   我理解的假负载不是说负载的真假 而是与实际真正加载上面的负载相比,没真正负载那么大   所以称为假负载

比如  有的开关电源结构不能空载,所以就加一个2k或者10k的电阻并联在输出,这只是为了电源能工作,而不是真正加了一个负载。实际工作中的负载才是真正的负载

这是我理解的 欢迎讨论拍砖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维修人员的发明而是来自英文dummy load的直译,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仿负载,但dummy有“假”的意思,但和fake的“假”意义不同,fake是故意做的假,dummy则是摆明了的仿制的“假”,中文中没有类似的词意对应,所以把dummy翻译成“假” 了。
假负载是用于替代负载、模仿负载的设备或器件,所以翻译成仿负载才是正确的,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既然已经翻译成假负载了就假负载吧,但扣字意时务必别忘了查查英文原词,现代汉语中的绝大多数涉及现代概念的词汇都是外来语。

网友:
说到西方现代词汇的翻译,早年间是意译为主,这既是为了本国人的方便,也多少有点民族自尊的意思在里面。
最早的一批现代汉字词汇是明治时期日本人的翻译,当时的日本知识界使用汉字作为书写文字,所以汉语言文字在知识界被普遍熟练掌握,同期大清的洋务运动人士也着手翻译了一些西方现代词汇,但那些腐儒们的翻译绝大多数都过于晦涩不像日本人的翻译那样简洁易懂,所以没有被后来的知识界接受。现代汉语中绝大多数20世纪初或之前就已经出现的现代概念基本上是日本学者翻译的,但日本人与中国人毕竟在汉字的使用和理解方面有着些微的不同,这也造成了不少汉语中的现代词汇在字面上存在容易产生歧义的地方。二战后,随着日本人使用汉字的人数逐渐没落,日本人对西方现代概念的翻译基本上采用了直接音译。
在中国,到了人民共和国时代的现代概念翻译其实问题更大,因为国学教育的缺位和越来越不重视以及文理分科,导致了科学和技术界从业人士在对汉字的理解使用方面水平越来越差,“假负载”这样的错误翻译随处可见,容易产生歧义的地方更多,于是到了1980s之后,中国人对现代外来词汇的翻译也越来越多的采用音译,只是与日本不同,现代日本人的音译采用全字音译,中国人则多用音首加简化音节来进行音译。

网友:
假负载
可以理解为代替负载,不是真正电路工作的负载而已,这是最简单不过的理解了。木有那么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高频开关电源课程上听到这个词的   我理解的假负载不是说负载的真假 而是与实际真正加载上面的负载相比,没真正负载那么大   所以称为假负载

比如  有的开关电源结构不能空载,所以就加一个2k或者10k的电阻 ...

理解不对,具体见3、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负载
可以理解为代替负载,不是真正电路工作的负载而已,这是最简单不过的理解了。木有那么复杂吧

是的,应称为替代负载,中文不是一门精确的语言,产生歧义的机会较多。

网友:
单单中文假负载的意思,就是好好爵爵了,我们国家的字是象形字,,内涵丰富,歧义是比较多,,

网友:
假负载
听了习惯了

网友:
有的,就是大功率电阻

当真的用,用来检测机器质量

网友:
学习了,代替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