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打造自己的C2000 LaunchPad项目

楼主:
打造自己的C2000 LaunchPad项目
TI的例程中,V200以后内部资源的控制,是以库的形式
本项目不使用它的LIB文件,这样的好处是,对每一个函数的
调用直接明了,便于没有经验者学习。
一、新建项目。
project菜单。选择New CCS Project
弹出New CCS Project对话框:
1)起个项目名称,
2)选择Executable
3)选择约定项目目录,或自己选择目录。
4)、5)选择使用的芯片
6)仿真调试器类型
7)项目类型。
此时项目中包含了这几个文件:

二、拷贝文件
C:\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v210中的部分文件拷贝到
项目目录中,此路径是安装TI库时的约定目录,如果重新指定,将按指定路径。
为了管理方便,在项目目录下建立includesrc两个文件夹
拷贝后的文件有:

V210目录下,有带“F2802x_”的文件和不带的。不带“F2802x_”的文件是
使用库driverlib.lib时所用的。所以,本次拷贝时不拷贝这些文件。
三、设置
1、属性对话框设置
右击项目名称,选择Properties,弹出属性对话框,
设置优化
再设置一下路径:
剩余的不设置,暂时使用缺省值。
2、文件设置
项目中有三个CMD文件:F2802x_Headers_nonBIOS.cmd,是非BIOS下的
寄存器定义文件;28027_RAM_lnk.cmd是内容RAM分配及IQ表;F28027.cmdflash分配文件。
当在RAM中调试时,需要用到F2802x_Headers_nonBIOS.cmd28027_RAM_lnk.cmd
当在FLASH中调试或烧写时,需要用到F2802x_Headers_nonBIOS.cmdF28027.cmd
具体设置如下:
1)在项目窗口右击28027_RAM_lnk.cmd文件,选择Properties弹出Properties对话框:
这里约定,在RAM中调试是DEBUG模式,烧入FLASH中是Release模式。
2)同样方法设置F28027.cmd文件
四、文件修改
此时编译一下,发现F2802x_Device.h等文件有错误,
是因为目录指定问题,把它改为:
照此方法,将其它文件中几指定的目录都将它去掉。
修改中,有的文件修改后就不能存盘,这是由于TI专门将文件中插入
不可显示的控制符造成的(用WinHEX将它打开,就可以看到它的ASCII值了),如:
将它删除就可以存盘了。
最后编译一下,通过!
此时的项目还是一个空项目,只是F28027内部所有模块的基础文件。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抬举,

写得不好之处,还请大家帮我修改一下为好

网友:
PDF文件

写得不好,献丑了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好东西!那天建工程折腾了好久。啊哈哈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
非常不错,以前自己也折腾过几次,没有去好好整理一下心得,LZ的这篇文章会帮到很多的新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文件设置那块儿有错误吧f28027_RAM_lnk.cmd  应该是debug,图上却是release
f28027_lnk.cmd 应该是release ,图上却是debug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使用driverlib.lib,是不是需要自己操作寄存器了,感觉带f28的库,库函数不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的,一般DEBUG时,使用RAM,所以使用f28027_RAM_lnk.cmd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使用driverlib.lib,是不是需要自己操作寄存器了,感觉带f28的库,库函数不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提供的基础的操作还是有的,
针对具体应用,需要对它的代码作些修改。

网友:
深入研究过的

网友:
很好的,值得借鉴

网友:
我创建工程的界面怎么不一样呢 请问
这个用的不是以前的CCS3.3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CCS V5,
用新版的好啊,换吧

网友:
好吧 我下载一下  可以上传整个工程么 初学者 想了解一下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我传到另一篇帖子里吧,因为这个已经回了这么多了。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60676&page=1&extra=page%3D1#pid1419161

网友:
这么个多啊啊

网友:
楼主我按你的方法建的工程,可出错了。

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再给一点详细的建工程PDF特别是路径添加,src,include文件添加,没办法,对初学菜鸟还望能给予最详细讲解啊!谢谢啊!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F2802x_Headers_nonBIOS.cmd
请教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帖图时不要使用“粘贴”功能,需要上传图片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F2802x_Headers_nonBIOS.cmd
请教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那是芯片内部存储器分配的,你打开看看应该理解它是干什么的。另外,关于CMD文件,有帖子可参阅

网友:
没看懂!还望指教。按你的方式老出错,弄了5遍还是建不起来

你的工程中有个Release文件,这个一直没明白是怎么来的呀,能仔细说明一下不。还有你说“V210目录下,有带“F2802x_”的文件和不带的。不带“F2802x_”的文件是使用库driverlib.lib时所用的。所以,本次拷贝时不拷贝这些文件。”但有一些F2802x_你也没有添加。如F2802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还有几个。这些我添加进入有影响吗?到最后include文件没显示红叉,但scr显示了,而且全错,scr全部打红叉了。我是新手,还没入门,真心想学,建立几次了,也搜了一些资料,但没用啊,还望楼主指教啊,另外楼主有28027资料吗?有完整程序吗?能给我一份不?qq1527508184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1、Release,这个目录是使用Release编译时自动产生的。
2、TI库的V129以前的是不使用lib的,因为它直观而更有利于学习;
3、有些C文件可以不要的,加上去也没关系,只是要多占存储器。它也可以自己编写。
4、我以“【C2000 LaunchPad】”发的帖子中,有把整个工程传上来的。你可以下载来看看
5、28027的资料很多,在本坛中找找吧。

网友:
泪流满面。。。。。。。。。

看了楼主的帖子茅塞顿开,这几天CCS5弄得我都要疯了。。。。。。。
那个F2802x_Device.h等文件有错误搞了我一下午加一晚上都没解决。。。。。都要疯了,,,,,,
感谢楼主啊!!!!!!!!!!!!!!顺便问下,有续集吗?期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关于C2000 LaunchPad其它方面的文章。

写得不好,请多包涵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谦虚了。我今天一直在看TI的CCS5指导书,
上面用的不是直接拷贝文件,而是链接的方式,确实比较难以理解。而且我最后
一直出现 “can not open file F28X_device.h 以及 can not open file F28X_project.h,
于是我把这两个文件拷贝到了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v210\f2802x_headers\include里面,这样就不提示找不到了,但是提示can not open file F2802x_Adc.h。如果把device.h  project.h
本来的路径添加进去(V210,这两个文件就在V210打开),又会出现提示 Redefined ,
一直没有 弄懂。。。。。。。困惑极了。楼主可以解答一下吗/

还有CCS老是要求安装在C盘,安装在其他盘会有影响吗?

另外,我想对于C2000,通常的编程思路应该是
1 拷贝TI的各种头文件进去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全部添加啊?
2 查看头文件定义,以及DATAsheet,看在自己程序中怎么改变寄存器的位进行设置;
3建立自己的MAIN函数,写代码;
这个思路是否正确呢?

同时,如果程序中还需要添加自己定义的头文件,
以及出现中断处理等较复杂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期待楼主的教程能涵盖这些部分~~~~
万分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E:

1、提示找不到文件,说明指定路径不正确或没有指定。

2、我没有试过安装除C以外的盘,所以无法回答你。

3、我觉得,头文件及相关的模块文件,在使用时要针对具体的工程做些修改为好。所以,为了不改变TI的约定目录里的文件内容,就把它拷贝到工程文件夹下。

3、TI的头文件只是一些定义或者声明,如果把全部的头文件放入工程中不会影响用不用相应的C文件,也可以只将用到的头文件加入工程中

4、循序渐进,C2000的相关文档需要看,我去年学的C2000,主要是看TI文档的结果。它的文档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
楼主,我看了下一篇有关在FLASH中运行的帖子,觉得自己定义哪些过程拷贝到RAM中
比较麻烦,可否不定义而只是按照本帖的方法改一下呢?
这样会使实时性变差吗?如果做串口发送,可以接受否?

还有,如果要改为拷贝到RAM,那应该怎么选择需要拷贝进去的部分呢?

迫切期待楼主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E:

RAM中运行 ,速度快,--- 你可以在手册中得到解答。
那篇文章我基本说得差不多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难的。

你最好把TI的文档都了解一下,那样对你有帮助----那是最好的老师。如,Assembly Language Tools ,TMS320C28x Optimizing C Compiler 等

网友:
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楼主

楼主您好,我按照您在这篇帖子里面写的方法,试着自己建了一个工程,
但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1 修改头文件的路径时,我的并没有出现提示不能保存的情况;

2 我新建了SRC,INCLUDE文件夹,直接把楼主的LED工程中的src和include里面的文件
拷了过来,以及cmd文件。其他文件没有拷,然后一步步右键修改属性,
但是最后编译,却出现提示: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sm_rsvd"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fuzhi3    C/C++ Problem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smpasswds"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fuzhi3    C/C++ Problem

选择在RAM调试有这个提示,右键把属性中的连接文件换成 F28027却没有了。当然具体是DEBUG还是Realese
我是选择了的。请问这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呢?是否影响程序运行?该怎么消除呢?谢谢!

网友:
请教楼主。。。。

还有就是,我把LED程序拷进FLASH,然后没有在MAIN()中define TOFLASH,发现程序是进去了,
可是调试会有错误,然后灯也不闪;如果#define TOFLASH一下的话,就效果很好。
请问楼主这是RAM快的原因吗?能不能请楼主帮忙验证一下,不去DEFINE直接拷会出现什么情况?
比较困惑。

呵呵,初学者问题多,麻烦楼主啦!非常感谢!!!

网友:
好吧。。。。一直在FLASH里面调,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之前是显示卡在一个ILEGAL _ISR的死循环里面,貌似
有不合法的中断什么的发生,,,,,后来我再调,就出现了上面那张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宏定义只是方便编译,也可以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用F28027。CMD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新手总是很忧伤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退出DEBUG后再进入试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真心折腾了好久。。。看完以后感觉很清晰啊哈哈

网友:
ccs5. 3 不行? 我一直没成功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传一份f2802x-DRL-UG.pdf呢?我在TI网站上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的

网友:
楼主我按你说的建好工程后,没有出现F2802x_Headers_nonBIOS.cmd这一项,用的是CCS5.2版本的,到后来把所有头文件名改后后报错说没有build,F28207.out  楼主能不能帮我解决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在这里可以找到:

网友:
嗯,谢谢楼主!!!这个文件不是软件自己生成,需要自己加进去的吗?还有就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是里面有V125,v127。。。v200这些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项目中的文件,有些是自动生成的,有些是自己写的。
自动生成的是一个框架。

例程的版本不一样,里面的文件也肯定有所改进,具体可以拿同一个文件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我的项目还是建不起来啊。。。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F28027.out" not built        F28027
头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帖子并非是“从零开始”的。以后有时间重新写一个

网友:
恩,多谢楼主了。突然要用C2000,没有系统的学过DSP。也没有用过CCS,想快点上手,还真是有点困难,我看你上传了一个模板,我就下了那个,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要把2个源文件:
F2802x_CSMPasswords.asm
F2802x_DBGIER.asm
的属性勾上,Exclude resource form build

这个请楼主解释一下,我理解,这2个文件不编译,是不是可以删掉??

网友:
好资料,终于找到了,刚开始接触CCS V5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需要的文件,可以去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找了好久~

网友:
这个建个工程花好久。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我的还是不行,提示找不到    工程名.out   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I:

应该是编译时有错误提示的。
按照文中指定的方法建立工程并作相应修改,应该有OUT文件产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项目建好了,但是运行的时候很奇怪,比如您的那个LED闪烁的项目,我编的在debug(在flash中运行)的时候,一闪而过,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我干脆把你的main文件完全拷过来,结果我的项目在运行的时候,还是一闪而过,而你原封的项目,能够运行,led会闪烁,我感觉可能是项目属性设置上有问题,但一一对照过了,找不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I:

慢慢来,我学C2000,把TI的相关文档全全部都看了,有些重点看,并且不只三五遍的问题。

象《Code Composer User’s Guide》Literature Number: SPRU296
《TMS320C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Literature Number: SPRU513E
建议你也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嗯,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
楼主  我用同样的方法建280270的工程编译不能通过  是怎么回事?  这两款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是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芯片,但方法是一样的。只是注意宏定义及头文件,是会编译通过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建带驱动库的工程方法分享一下,就是直接使用driver.ib的工程,我自己研究很长时间没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使用库的方式不直观,且是去年TI才使用库的方式。所以我也没有用它。使用库时,它的代码效率要低一些。

网友:
刚刚接触C2000,正是我想要的,多谢前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

网友:
资料很好,多谢楼主了,不过想请问下,能不能加上初始化时钟和调试串口的代码,这是每个工程都必须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L:

其它文章里有串口的使用,因为这个很简单,所以没有单独列出。你可以找找我的其它帖子。

其他网友也有这方面的帖子,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

额,好久没登陆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过来瞧瞧啊  哈哈哈过来瞧瞧啊  哈哈哈

网友:
下来备用,谢了

网友:
好想试试啊

网友:
多谢分享  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顶你,这一年来你的帖子对我的帮助很大,非常感谢你分享。

网友:
请问28027如何使用IQmath,和2812的使用方法相差很大吗,怎么现在我用不了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最近正在学相关方面的知识,遇到一些问题,正好楼主在这里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要向楼主学习,楼主真棒~~

网友:
一直用的是TI的motorware 原库文件,很难回到CCS3。3的格式。这次要研究一下。

网友:
说真的,RAM 里进行DEBUG ,往往不行了,因为RAM空间太小了,IQMATH 就不在RAM中,如果用到IQ、库,RAM就不行了。所以一般我不用RAM来仿真。
说一下,楼主的release 与DEBUG 设置在OPTION中是错误的。

网友:
我用的是V7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