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erWare在AM335X上的烧录运行

楼主:
步骤:
1、下载安装StarterWare,我们团购的SK需要02.00.00.07版本。最近外网访问慢,我上传到论坛。
2、找一张miniSD卡,不需要很大,系统只有几个M而已。
3、如果你按默认路径安装,那请去C:\ti\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0_07\tools\sd_format下面执行TI_SDCard_boot_utility_v1_0.exe

4、在路径 C:\ti\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0_07\binary\armv7a\cgt_ccs\am335x\evmskAM335x\bootloader 选好MLO
5、在路径C:\ti\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0_07\binary\armv7a\cgt_ccs\am335x\evmskAM335x\demo 选择APP
6、执行,格式化并拷贝。
7、把mini-sd放到SKit上运行即可

网友:
  又多了个裸奔的
===================================

网友:
不错!可以多个选择!

Quick Start Guide StarterWare 02.00.XX.XX (supports AM335x).pdf

网友:
StarterWare概述
StarterWare 02.00.XX.XX-OS平台的支持AM335x。StarterWare包中包含设备抽象层库及外设/板级采样/演示的例子,证明AM335x上的外围设备的能力。
运行演示应用程序
对于那些谁想要一个快速的StarterWare交付AM335x,如下所述,看看是加载和运行StarterWare的引导程序和系统级演示应用程序从SD卡的步骤。
  • 设置要求
    • 对于beaglebone板
      • 的mini USB端口(连接器P3)具有被连接到主机。请确保虚拟COM端口驱动程序的安装。该驱动程序可在这里下载。用于显示信息的主机的串行控制台上,如果端口正确选择,这种迷你USB到串口的连接。
      • 一个串行终端应用程序(万亿术语/超级/小型机等)应在主机上运行。
      • 主机的串行端口配置为115200波特,无奇偶校验位,1位停止位,无流量控制。
      • 以太网端口上的一个端口连接到局域网上的。
      • microSD卡是必需的。MMC / SD启动beaglebone板,主要是指通过microSD卡进行引导。
    • TI AM335X(通用)EVM
      • 串行端口(连接器J12)在底板上的EVM是通过NULL调制解调器电缆连接到主机的串行端口。
      • 一个串行终端应用程序(万亿术语/超级/小型机等)应在主机上运行。
      • 主机的串行端口配置为115200波特,无奇偶校验位,1位停止位,无流量控制。
      • 在底板上的端口连接到局域网上的以太网端口。
      • 3.5毫米音频插孔耳机/扬声器连接到音频线路输出的EVM。
      • SD卡MMC / SD启动。不支持通过MMC卡进行引导。
    • 对于EVM(EVM-SK)板启动器套件
      • micro USB端口(跳线P3)具有被连接到主机。请确保虚拟COM端口驱动程序安装。该驱动程序可在这里下载。这种微型USB到串口用于连接主机的串行控制台上显示信息,提供的端口正确选择。
      • 一个串行终端应用程序(万亿术语/超级/小型机等)应在主机上运行。
      • 主机的串行端口配置为115200波特,无奇偶校验位,1位停止位,无流量控制。
      • 以太网端口(S)对板连接到局域网上的端口(S)。
      • microSD卡是必需的。MMC / SD启动EVM-SK板,主要是指通过microSD卡进行引导。

  • 定位引导程序和演示应用程序二进制图像
    • 对于beaglebone板
      • 被命名为MLO的引导程序二进制图像(BOOT.BIN)附加与TI的图像头开始。这是在“\二进制\ armv7a \ cgt_ccs \ am335x \ beaglebone \引导程序\”。
      • 演示应用程序TI的图像头开始追加的的图像(demo.bin)命名为“应用程序”。这是在\二进制\ armv7a \ cgt_ccs \ am335x \ beaglebone \ DEMO \“。
    • TI AM335x EVM
      • 被命名为MLO的引导程序二进制图像(BOOT.BIN)附加与TI的图像头开始。这是在“\二进制\ armv7a \ cgt_ccs \ am335x \ evmAM335x \引导程序\”。
      • 演示应用程序TI的图像头开始追加的的图像(demo.bin)命名为“应用程序”。这是在\二进制\ armv7a \ cgt_ccs \ am335x \ evmAM335x \ DEMO \“。
    • 对于EVM-SK板
      • 被命名为MLO的引导程序二进制图像(BOOT.BIN)附加与TI的图像头开始。这是在“\二进制\ armv7a \ cgt_ccs \ am335x \ evmskAM335x \引导程序\”。
      • 演示应用程序TI的图像头开始追加的的图像(demo.bin)命名为“应用程序”。这是在\二进制\ armv7a \ cgt_ccs \ am335x \ evmskAM335x \ DEMO \“。

  • 加载和运行
    • 对于beaglebone板
      • 格式化microSD卡和加载的二进制文件的解释。
      • 将microSD卡插入正确的插槽中,并重新启动板。UART控制台上会显示一个URL。在访问的URL,将显示一个网页,这将允许用户探索的功能,在演示应用程序。
    • TI AM335x EVM
      • 格式化SD卡上,加载的二进制文件的解释在这里。
      • 在配置文件设置EVM 0(SW8 [1:4] = OFF)。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EVM参考手册。
      • 配置BOOT引脚的MMC / SD 引导模式
      • 将SD卡插入到正确的插槽中,重新启动EVM。观察UART控制台/ LCD显示器上的信息
    • 对于EVM-SK板
      • 格式化microSD卡和加载的二进制文件的解释。
      • 将microSD卡插入正确的插槽中,并重新启动板。观察UART控制台/ LCD显示器上的信息。

网友:
谢谢楼主,现在考到TF卡里,明天回公司试下看

网友A:
对TF有要求吗,我弄了个2G的,按步骤操作,开机没反应

格式化中的 文件分配表有要求吗?
FAT,FAT32 ,NTS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TF有要求吗,我弄了个2G的,按步骤操作,开机没反应

格式化中的 文件分配表有要求吗?
FAT,FAT32 ,NTSC
容量很小,我也用的2G的。选择FAT32。记得用附件哪个版本。目录选择正确是evmskAM335x,不是evmAM335x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用的2G的。选择FAT32 目录选择是evmskAM335x

网友:
那就一定可以的哦,MLO和APP选择正确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应该没错
按图片上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按楼主步骤做也起不来

网友:
晕倒~~~~重新试了一遍,秒起。大家不成功的看一下串口信息
附件是我的串口信息截图,图片上传不成功,我打包上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串口驱动程序是什么?能放上来吗?我找不到合适的。驱动不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32bit的在这里:

其它驱动地址:
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VCP.htm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样子是bootloader驱动不上,系统提示有个SUBARCTIC设备驱动不到。能贴个图看看你格式化SD卡时的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bootloader驱动不上,系统提示有个SUBARCTIC设备驱动不到。能贴个图看看你格式化SD卡时的设置吗?
板子在家,再贴。

你尝试下fat/fat32 快速格式化。

网友:
不错,支持,空了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bootloader驱动不上,系统提示有个SUBARCTIC设备驱动不到。能贴个图看看你格式化SD卡时的设置吗?
我录了个GIF给你。整个过程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辛苦了
我的也是这样做,唯一区别就是我的SD卡是8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