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一点私房菜--vim命令

楼主:
vim 编辑器的使用

                                                       VIM编辑器的使用(大小写区分)
在命令行下输入切换到VIM的目录,打开VIM,按下i进入编辑模式,开始编辑文本,按下esc进入命令模式。
初步使用:
        打开在图形界面下打开VIM,按下i建,进入编辑模式,编辑文字,按下esc建进入命令模式,按下:wq保存并且退出,注意命令此命令有冒号。

继续使用:
    Vim 的模式有3种,分为一般模式,编辑模式,命令行切换模式。
(1):一般模式下的按键说明:
           h 建向左移动
           j 向下移动
           k 向上移动
           l 向右移动
          CTRL f 向下移动一页(常用)
          CTRL b向上移动一页(常用)
          CTRL d 向下移动半页
          CTRL u 向上移动半页
          + 光标移动到非空格的下一行
          -  光标移动到非空格的上一行
          n n表示数字,加上空格,向当前移动多少个字符。
          0 移动到这一行的最前面字符处(常用)
          H 移动到上行的第一个字符,
          M 移动到中间那行的第一个字符。
          L 移动到屏幕最下方那一行的第一个字符。
          G 移动到文件最后一行(常用)
          nG移动到文件第几行
          gg移动到这个文件的第一行。(常用)
          N N为数字 光标向下移动n行(常用)
          /word 查找文件为WOED 的字符。向下
          ?word 向上寻找一个味WORD 的字符。
          n 此按键位英文按键,表示继续重复前一个查找动作,
          N 此按键为英文按键,表示继续相反地方向重复前一个查找动作。
          :n1,n2s/word1/word2/g表示n1-n2行的word1被替换为word2
          :n1,$s/word1/word2/g 便是从n1-末行的word1被替换为word2
          :n1,$s/word1/word2/gc 功能同上给予确认的替换。
          x 删除光标所在的的后面一个字符。相当于DEL键(常用)
          nx 此处n为数字,表示删除n个字符。
          dd 删除光标所在行(常用)
          ndd 删除光标所在行下面n行(常用)
          d1G删除光标所在行到第一行的所有数据。
          dG 删除光标所在行到最后一行的所有数据。
          d$ 删除光标所在处到该行的所有数据。
          d0 删除光标所在行到第一行的所有数据
         c重复删除多个数据,
         yy 复制光标所在那一行的所有数据(常用)
         nyy 复制光标所在的所在的向下n行,n为数字
         y1G 复制光标所在行到第一行的所有数据。
         yG 复制光标所在行到最后一行的搜有数据。
         y0 复制光标处到第一行的所有数据。
         y$ 复制光标到末行的所有数据。
         p 将复制的数据向下面一行粘贴
         P将复制的数据向上面粘贴
         J 将光标所在行与下一行结合成一行。
         u 复原上一个操作。
         Ctrl +r 重复上面一个操作。
        .  小数点,重复前一个操作

(1):编辑模式:
             进入到编辑模式的常用命令。
             i 从目前光标所在处插入。
             I 从目前光标所在处第一个非空格开始插入。
             a 从光标所在处的下一个字符开始插入。
             A 从光标所在处行的最后一个字符卡是插入
             o 从目前光标所在处的下一行插入新的一行。
             O 为在目前光标所在处的上面一行插入新的一行。
             r 进入一次替换插入,即在目前光标的下一行插入新的一行。
             R 一直替换插入,直到按下esc为止。
   (2):命令模式
           :wq保存文本,并且退出,如果文件没有指定文件名字,则需要:wq 文件名,
             :w 写入
             :wq! 强制写入。
             :set nu 显示行号
             :set nonu 取消行号
             :n1,n2 w 将n1,n2的内容保存到filename 这个文件。
             :r 将filename 这个文件的内容读到当前这个光标所在行的最后。
             :! Commad command 为命令即离开暂时离开当前进入命令模式。

         VIM使用的注意事项
              如果你正在使用vim编辑的时候,vim会在被编辑的的文件下新建一个名字为filename.swp的文件,当正在执行编辑过程发生了VIM不正常结束时候,再次打开被编辑的文件就会出现警告信息,其中O为打开只读,E以正常方式打开,R加载缓存文件打开,D删除缓存文件Q离开vim,A忽略编辑行为,
            Vim 的功能
       目前的distributions都以vim代替vi的功能了。终端输入alias可以找到alias  vi=’vim’,如果没有则需要自己设置,
            块选择Visual Block
            按下V 则可以使光标所在行进行翻白操作,ctrl +v 对块进行翻白操作,使用y 或者d操作可以对翻白的进行操作,可以整行整列的复制。

           多文件操作
          :n编辑下一个文件,
         :N 编辑上一个文件。
         :files 列出这个vime的打开的所有文件。
                                                                               Vim的多窗口功能
           如果文件很大,如果使用CTRL+F或者使用CTR+M翻阅文件也很麻烦,可以将一个文件切割为多个窗口的展现,其命令为:sp +filename其中如果只是为:sp则只是分割当前文件,如果是:sp+filename则分割多个文件,多窗口之间的移动,CTRL +W + j向下移动,ctrl +w +k向上移动,ctrl +w +q离开当前窗口。

                                                                      Vim 的环境配置
:set nu            设置行号
:set nonu          取消行号
:set hlsearch       设置高亮查找
:set nohlsearch      取消高亮查找
:set backup        设置备份
:set ruler           对于状态栏的说明
:set showmode      是否显示左下角的状态栏
:set all             显示目前所有环境参数设置值
:set               显示与系统默认值不同的设置参数
:syntax on          是否依据程序相关语法显示不同颜色,开
:syntax off          是否一句成语相关语法显示不同颜色,关
:set bg=dark       显示不同的颜色色调
:set bg=light        显示不同的颜色色调
:set autoindent    自动缩进

资料来源《鸟哥的私房菜》。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知识哈

网友:
很多命令都不是很常用,可以玩玩VIM的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