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弱电流转换电压的运放电路,请帮忙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
图片上是一个TI的运放,插座J5是一个微弱电流输入信号(uA级),继电器K1是控制运放的放大倍数的切换,R4是运放输出(是个电压,0~5V)。
我想问下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怎么计算的,整个运放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网友:
这个是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图片下载到本地再上传吧,我们这边看不到

网友: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自己查一下书。运放的最基本功能,查一下就记住了

网友:
楼主电路是基本的反向放大电路,只是带有交流负反馈回路,不过用于楼主的需求可能是不对的,要求电流信号源具有适当的内阻并且在输出悬空时的电压在一定范围内才行,或者运放比较特殊(去看器件手册确定),输入端口对地存在特定的输入电阻,此时的电流信号其实已经成了电压信号。至于计算方法是常规的,根据信号内阻和反馈环节的参数计算。

网友:
5.6M配1nF,这个时间常数是很大的。是放大缓慢变化的信号的吧。

运放的放大倍数,也是套这个公式:

A =   Zf / Zi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查了下,内阻10的12次方欧姆,那么按七楼的给的公式,放大倍数为5.6*10的-6次方,貌似跟测试结果比较一致了。嘿嘿。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电流的变化速率为200m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模电这部分很软肋啊,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流源内阻资料上面没有给,但是给出了这个电流的负载:负载电阻=1M欧姆,电容=22pF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可能出不来信号! 前端供电有些问题,应用双电源供电。  既然检测电流信号,理想电流源内阻无限大,如果考虑电流源内阻,这个需要用反相放大电路来分析。   此为典型的IV转换电路,根据电路图推算出 需要检测uA-nA级别的直流信号。

网友:
再说的详细吧

这个电路是个已经在产品上用了,倒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不理解输入的电流跟输出的电压是个什么关系,还有整个设计原理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是个已经在产品上用了,倒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不理解输入的电流跟输出的电压是个什么关系,还有整个设计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