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集正弦信号的幅值?

楼主:
我想采集一正弦信号的幅值,在网上了解到可以用高速AD还可以使用LF398等采样保持电路可以得到幅值,但这种方法我们必须知道此信号何事达到最大值,如果我想采集一个未知的正弦信号的幅值,请问还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啊?

网友:
最简单的,是参考调幅收音机的检波电路,它就是取幅值的电路,非常简单:要个二极管再加个阻容滤波就行了。

仅使用AD,而不作保持处理的话,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要高于所测量信号的频率的多倍,越多越好。
然后再作些数据处理。

“采集一个未知的正弦信号的幅值”,总有个可能的范围吧。然后根据这个范围作必要的分压或者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下检波电路的原理,但好像用在这里不行,1、我所要检测的信号并非调制信号  2、R上的直流量与信号的幅值貌似没有关系。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错误,还望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受调制的信号都可以,你的信号应该更行。

不知道你检测的信号的频率最高是多少?

网友:
“检波”是不可行的,不管是否为调制信号,检波和整流的道理相同,后面接电容整流如果负载阻抗很大,虽然可以取得峰值电压,但不能获知何时为峰值时间,楼主的需求只能基于AD实现。

网友:
可以通过硬件把交流精密整流,滤波成分压小幅度的直流

要不就直接通过互感器,通过差分adc,直接采集,均方根计算,好像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1,全采样。数字信号处理的办法
2,过峰采。用rc做相位延迟、利用比较器与原始信号比较、可以拿到过峰的时刻、促发ad采样。还可以优化,比如把信号拓宽等等。

做核谱测量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两种办法。由于核信号存在随机性,存在叠加问题,比正弦信号难多处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k左右

网友C:
信号调理一下直接进AD,用均方根计算.用二极管整流来测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调理一下直接进AD,用均方根计算.用二极管整流来测不靠谱

想用导弹打蚊子,也是可以的。

至于靠不靠谱,你可以把用二极管整流后的方程写出来,看看它的频谱是怎么分布的,然后看看是否可以采用什么方法把幅值提取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个量,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它的幅值的变化频率有多高,如果它与10K频率相差很大,完全可以用二极管这个简单方法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是10k的正弦信号,估计信号差不多应该是小信号。
二极管这东西是非线性元件,小信号经过二极管整流出来
的信号的误差就不言而喻。而且二极管出来的信号是直流和正
弦信号叠加而成的。如何去算直流分量?是不是又要绕回去。

网友:
楼主想要算10K信号的幅值。你会错意了吧。而且检波电路出来的信号还是正弦波,他只是滤掉了高频载波信号。楼主最终结果是要计算幅值,我们是不是又绕回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半导体器件,没有哪个是完全线性的,我们利用它时,是避开它的非线性。二极管检波时,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它非线性那一点呢?

再说“小信号……”,即使使用你说的AD法,也要把它放大到AD的适当范围才是。

至于两种信号叠加的处理,办法很多。

网友:
AD637,读正弦幅值的芯片

网友:
其實只要使用OFFSET就可以摟 網上都可找到電路 打OFFSET就可以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