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扩展以太网接口设计方案

楼主:
提供  扩展网络接口芯片,软硬件设计咨询
Jonny.chu@qftek.com  MP:13554902206
深圳市侨峰科技有限公司 (DAVICOM中国区总代理)
==================================================
DM9000A  DM9000B DM9000C DM9161A  DM9161B DM9161C DM9162N
DM9003  DM9006  DM8203 DM8603  DM8606  DM9332 DM9620 DM9621
===================================================

FPGA控制DM9000A进行以太网数据收发的Verilog实现
本文为实现高速数据的实时远程传输处理,提出了采用FPGA直接控制DM9000A进行以太网数据收发的设计思路,实现了一种低成本、低功耗和高速率的网络传输功能,最高传输速率可达100Mbps。
        DM9000A简介
        主要特点
        DM9000A实现以太网媒体介质访问层(MAC)和物理层(PHY)的功能,包括MAC数据帧的组装/拆分与收发、地址识别、CRC编码/校验、MLT-3编码器、接收噪声抑制、输出脉冲成形、超时重传、链路完整性测试、信号极性检测与纠正等。
        工作原理
        DM9000A可以和微处理器以8位或16位的总线方式连接,并可根据需要以单工或全双工等模式运行。在系统上电时,处理器通过总线配置DM9000A内的网络控制寄存器(NCR)、中断寄存器(ISR)等,以完成DM9000A的初始化。随后,DM9000A进人数据收发等待状态。
        当处理器要向以太网发送数据帧时,先将数据打包成UDP或IP数据包,并通过8位或16位总线逐字节发送到DM9000A的数据发送缓存中,然后将数据长度等信息填充到DM9000A的相应寄存器内,随后发送使能命令,DM9000A将缓存的数据和数据帧信息进行MAC组帧,并发送出去。
        当DM9000A接收到外部网络送来的以太网数据时,首先检测数据帧的合法性,如果帧头标志有误或存在CRC校验错误,则将该帧数据丢弃,否则将数据帧缓存到内部RAM,并通过中断标志位通知处理器,处理器收到中断后将DM9000A接收RAM的数据读出进行处理。
        DM9000A自动检测网络连接情况,根据网速设定内部的数据收发速率是10Mbps或100Mbps。同时,DM9000A还能根据RJ45接口是采用对等还是交叉连接方式而改变数据收发引脚的方向,因此,无论外部网线采用对等还是交叉方式,系统均能正常通信。
        基于FPGA和DM9000A的网络接口设计与实现
        下面给出DM9000A与FPGA的硬件设计和软件配置方法。FPGA启动以太网发送程序,将解调数据发送到DM9000A,完成数据发送过程。在接收方向,网络工作站把控制指令按照一定的帧格式组帧发送到以太网,DM9000A接收到发给自己的以太网帧并通知FPGA启动以太网接收程序,FPGA将相应的数据从DM9000A的接收FIFO读出。
        与FPGA的数据接口和控制接口
        DM9000A的外部总线符合ISA标准。可通过ISA总线直接与FPGA无缝连接。其硬件连接原理如图1所示。
td>

         初始化模块
         DM9000A正常工作需要在上电后对内部寄存器进行初始化,该过程通过FPGA对DM9000A外部控制总线和数据总线的读写操作完成。具体流程如下所示:
>激活PHY
设置GPR(REG_1F)CEPIO0bit[0]=0;
复位后,DM9000A恢复默认的休眠状态,以降低功耗,因此需要首先唤醒PHY。

>进行两次软复位,步骤如下:
设置NCR(REG_00)bit[2:0]=011,至少保持20μs;
清除NCR(REG_00)bit[2:0]=000;
设置NCR(REG_00)bit[2:0]=011,至少保持20μs;
清除NCR(REG_00)bit[2:0]=000;

>配置NCR寄存器;
设置NCR(REG_00)bit[2:1]=00;配置为正常模式。
通过改变该寄存器可以选择设置内部或者外部PHY、全双工或者半双工模式、使能唤醒事件等网络操作。

>清除发送状态;
设置NSR(REG_01)bit[5]=1bit[3]=1 bit[2]=1;

>设置IMR寄存器(REG_FF)PAR bit[7]=1,以肩用RX/TX FIFOSRAM读/写地址指针自动返回功能;

>通过IMR寄存器(REG_FF)PRM bit[0]/PTM bit[1],对RX/TX中断使能。如果需要在一个数据帧发送完后产生一个中断,就应该将PTM bit[1]置1,如果需要在接收到一帧新数据时产生一个中断,就应该将PRM bit[1]置1;
>设置RCR寄存器,使能数据接收功能。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通过LED指示灯观测到DM9000A是否已成功初始化。
       发送模块
       DM9000A中的发送缓冲区可以同时存储两帧数据,可以按照先后顺序命名为帧I和帧II。DM9000A上电初始化后,发送缓存区的起始地址是00H,当前数据帧编号为帧I。两帧数据的状态控制字分别记录在DM9000A的状态寄存器03H和04H中。发送过程如下:
        首先,FPGA利用写操作寄存器MWCMD(REG_F8)向DM9000A的发送缓存区中写入发送数据帧,即需要先写入6字节的目的MAC地址,再写入6字节的源MAC地址,最后再写入发送数据。随后,FPGA利用写操作寄存器MWCMD(REG_F8)将数据帧长度写入寄存器FCH和FDH,数据长度为16位,将高8位写入寄存器FCH,低8位写入寄存器FDH。最后,FPGA将发送控制寄存器TCR(REG_02)的bit[1]置为高电平,向DM9000A发出发送数据指令。DM9000A会自动做一些处理才将数据发往以太网,这包括:插入报头和帧起始分隔符;插入来自上层协议的数据,如果数据量小于64字节,则自动补齐64字节;根据目标地址、源地址、长度/类型和数据产牛CRC校验序列,并插入校验序列位。这些处理都无需FPGA干预。处理完毕后,DM9000A即开始发送帧I,在帧I发送的同时,帧II的数据即可写入发送缓存区。在帧I发送完后,将帧II的数据长度写入寄存器FCH和FDH,最后将发送控制寄存器NSR(REG_01)的bit[1]置为高电平,即可开始帧II的发送。依此类推,下面发送的帧将会继续编号为帧I、帧II、帧I、帧II……按照同样的方式发送。
        如果FPGA将中断屏蔽寄存器 IMR(REG_FF)的bit[1]置为高电平,那么发送完毕后,DM9000A将会产生一个指示发送完成的中断信号。在发送过程中,FPGA可以查询寄存器标志位寄存器NSR(REG_01)中的TX1END bit[2]或者TX2END bit[3],得到数据帧的发送状态。
        发送流程,寄存器ISR中的PTS标志位是发送中断标志位,当一帧数据发送完毕,PTS=0,FPCA检测到该标志后,应清除标志位以便发送新的数据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向FC、FD所写的帧长度应该包含目的MAC地址段、源MAC地址段和有效数据的总长度。
        接收模块
        DM9000A中的接收缓存区是一个环形结构,初始化后的起始地址为0C00H,每帧数据都有4字节长的首部,然后是有效数据和CRC校验序列。首部4字节依次是01H、状态、长度低字节和长度高字节。 首部4字节含义如下:
        第一个字节用来检测接收缓存区中是否有数据,如果这个字节是01H,表明接收到了数据;如果为00H,则说明没有数据。但是,如果第一个字节既不是01H,也不是00H,DM9000A就必须作一次软复位来从这种异常状态中恢复。
        第二个字节存储着以太网帧状态,由此可判断所接收帧是否正确。
        第三和第四字节存储着以太网帧长度。后续的字节就是有效数据。
        接收过程如下:
       查看中断状态寄存器,如果接收到新数据,寄存器ISR的PRS位将被置为0;如果检测到PRS=0,清除PRS,FPGA开始读接收缓存区数据。如果第一字节是01H,则说明有数据,00H说明无数据,否则要进行复位; 根据获取的长度信息,判断是否读完一帧,如果读完,接着读下一帧,直到遇到首字节是00H的帧,说明接收数据已读完。FPGA可以重新查看中断状态寄存器,等待新的有效数据帧。
       结语
       本文对以太网控制器DM9000A进行了原理和功能介绍,并结合自行开发的SDR基带信号处理平台,基于FPGA设计实现了100M以太刚接口,其设计思路新颖,硬件连接简单。整体系统具有功耗低,体积小,运行稳定可靠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