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SD卡,单片机一定要有512B的数据缓存吗

楼主:
手头上只有STC89c52和msp430G2553
这俩片子都只有512的RAM··能读SD卡吗。

网友:
可以对sd卡读任意字节吗(不按块读取数据),那么这样我设数据缓冲区为64b 128b,这样行不行?

网友:
当然可以, 读出的数据不一定要保存, 可以多次读取同一块.

网友:
那按您的意思是说,SD卡的一块数据,我可以分多次读取?比如一块512字节,那我分两次读取,一次读128字节也行?

网友:
缓存的大小不是必须的,关键在于数据的后续处理和读取效率的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