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的12864点阵液晶屏能闪烁一个英文字符的光标吗

楼主:
如题,在调式时发现光标闪烁的是一个2个字符位置,而不是一个字符闪烁,请问能实现闪烁一个字符吗?
如果不用字库,自己画图可否实现,不用字库是不是不能用自带的光标闪烁,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我刚刚用19264做了个光标闪烁的控制台.
用11f32做的.纯自己画图.你可以参考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0NTg4OTE2.html

网友A:
请问您如何解决的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可以教教我 吗  谢谢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如何解决的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可以教教我 吗  谢谢咯

现在是否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否解决了?

解决了,也教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