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椅的升降原理是什么?降下去升不起来了怎么办?

楼主:
电脑椅的升降原理是什么?降下去升不起来了怎么办?

谁能把它的内部结构解刨解剖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把椅子弄坏了?
果断换一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椅子弄坏了?
果断换一把吧

仅仅升不起来了,换一把有些资源浪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靠压缩气体抬升椅面的,如果密封气缸漏气或者手柄机构出故障就会出现楼主遇到的情况,先检查是否为后者导致,可以检查机构的完整性也可以用人工加力的办法来判断。如果是密封气缸漏了,这样的椅子用起来要特别留意,特别是在夏天,免得发生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