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D中的文件内容里续写?

楼主:
用FATFS写一个文件到SD卡中,比如WR.txt,内容为“THIS IS APPLE”,如果想在这个文件中续写一个“THIS IS APPLE”,应该如何操作???

fresult = f_open(&g_sFileObject, g_cCmdBuf, FA_READ |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f_sync (&g_sFileObject);
    if(fresult == FR_OK)
    {
      UARTprintf("\n\f_open is ok\n");
      fresult = f_write (&g_sFileObject, buf1, sizeof (buf1) - 1, &bytesWritten);
      f_sync (&g_sFileObject);

      if(fresult == FR_OK)
      {
        UARTprintf("\n\f_write is ok\n");
        UARTprintf("%d\n",bytesWritten);
      }
      else
      {
        UARTprintf("\n\f_write is fail\n");
      }
    }
    else
    {
      UARTprintf("\n\f_open is fail\n");
    }

网友:
1、 FA_CREATE_ALWAYS不能要。
2、打开文件后移动文件指针到最后,再写。

网友:
文件指针是指的哪个参数???

找到了,是g_sFileObject.fp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