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LM4F232 GPIO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2-11-27):
新手请教LM4F232 GPIO操作的问题
下面这种宏,看起来非常奇怪,到底什么意思???
#define SYSCTL_PERIPH_GPIOL 0xf000080a // GPIO L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L);
#define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 \
((void (*)(unsigned long ulPeripheral))ROM_SYSCTLTABLE[6])
void
,
long

网友A:
就是个宏定义 没什么奇怪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很像是函数指针,但是也没有找到对应的函数

网友B:
是函数指针,调用时,实际是跳到那个函数里去执行了,而这个函数是固化在ROM里的,TI提供的有使用指南,但没有源代码好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如此,这么复杂,相当于进行了中间转换,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