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14.2开发环境所支持的modelsim的版本是几呀。。。

楼主:
如题,安装了好几个版本的modelsim都不能用,谁有相配套的modelsim安装包。。。

网友:
xilinx 14.2 都这高版本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在用14.3版本的

网友:
额。。。不能不回答我的问题呀。。。那modelsim呢。。。。是不是随便一个版本,只要安装后添加xilinx库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忘了回答了
在ise的安装目录下会有一个compxlib的程序
参考路径D:\Xilinx\14.2\ISE_DS\ISE\bin\nt\compxlib
执行之进行xilinx器件库的编译,上面会让选择modelsim的版本,你看看最低支持什么版本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在F:\Xilinx\14.2\ISE_DS\ISE\bin\nt\compxlib下,然后选择完modelsim版本,一路点next,就可以将xilinx的库加载到modelsim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斗是这样的

网友:
rocetech 建议使用6.5以上就可以

rocetech 建议使用6.5以上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装14.3编6.5f版本的modelsim库,无法编译通过,老兄可有高版本的modelsim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貌似要10.1以后的版本,我要看看家里的电脑里面有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话说,Modelsim6.x与10.x之间有啥区别啊,两种版本共存啊。
另外,现在官网不提供se版板的下载了呢

网友:
我在官网上下的是学生版的ModelSim PE Student Edition 10.1d。。试用期只有180一天。。后来又下了一个modelsim-win32-10.1c-se.exe版本,但是没找到破解文件,版主有木有破解文件分享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官网上下的是学生版的ModelSim PE Student Edition 10.1d。。license试用期只有180一天。。后来又下了一个modelsim-win32-10.1c-se.exe版本,但是没找到破解文件,版主有木有破解文件分享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