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让LED闪起来

楼主:
先给个PDF文件:

网友:
让LED闪起来

LED闪起来
这次讨论一下TI的编程特点,特别是文件组织结构。
这是建立在前一个项目《打造自己的C2000 LaunchPad项目》基础上的。首先
使用延时函数来控制切换IO口状态,使LED闪光,然后使用定时器控制它的闪光。
一、部分文件介绍
1F2802x_Device.h
此文件是常用的宏的定义,里面定义了数据类型,包含了必要的头文件,还
有所使用器件的定义:
#define   TARGET   1
// User To Select Target Device:
……
#define   DSP28_28027PT   TARGET
……
如果使用其它器件,可以在这里更改。
2F 2802x_Examples.h
它是为了设置PLL,系统时钟,而定义的常数。
#define DSP28_DIVSEL   2 // Enable /2 for SYSCLKOUT
//#define DSP28_DIVSEL   3 // Enable /1 for SYSCLKOUT
#define DSP28_PLLCR 12 // Uncomment for 60 MHz devices [60 MHz = (10MHz * 12)/2]
……
此文件中的约定值使时钟设置为60MHz
3F2802x_CodeStartBranch.asm
一看名字就知道,是控制启动时转向的。它关闭看门狗并转向程序入口。
4F2802x_DefaultIsr.c
它是缺省的中断程序,包括了所有中断程序的框架,如:
当进入中断时,将什么也不做,并停留在那里。用户编程时,可以重新定义中断
函数并转向它,如:
   PieVectTable.XINT1 = &UserInttruptFunction
也可以修改这个文件中的函数。
5F2802x_GlobalVariableDefs.c
这个文件是是定义F28027内部寄存器的,与CMD文件一道分配寄存器地址,并定
义寄存器文件结构变量。如
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定义一个寄存器是很麻烦的,如果定义某个变量到绝对地址
也是采用这种办法。但TI说了,这个方法使用起来灵活。
6F2802x_PieVect.c
这个文件是定义中断矢量表的。并且包括了一个初始化函数。在初始化时,要
用到它们。
7F2802x_SysCtrl.c
系统的时钟控制,在这个文件中完成。
8F2802x_MemCopy.c
这是对于烧写到FLASH中的程序,拷贝到RAM中运行时使用的。因为在flash
运行程序,需要插入等待时间,在RAM中运行不需要等待。
9F2802x_usDelay.asm
这是个延时函数,很简单。这个文件中还有个“ramfuncs”(具体细节将在其它
文章中叙述),这样定义后就可以使用MemCopy()将它拷贝到RAM中运行: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10、模块文件
PWMI2CSPI等。文件中给出了基本的实现设置方法,应用程序中可以
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修改。
二、F28027程序基本结构(流程)
启动序列
F2802x_CodeStartBranch.asm关闭看门狗、并跳至C程序
系统控制初始化
GPIO初始化
PIE表初始化
用户专用代码及中断允许
复位
三、用延时函数控制的LED程序
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Init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for (;;)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 = 1;
     DELAY_US(100000L);
  }
}
1InitSysCtrl()
前面提到了这个函数。这里,使用内部振荡器,60MHz,仅打开GPIO时钟。
SysCtrlRegs.PCLKCR3.bit.GPIOINENCLK = 1;    // GPIO
2InitGpio()
这里,需要将LaunchPad上的几个灯(或某一个)设置为输出,本例程只用LED0
因此只需要在后面加一句: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 = 1;
3PIE
本程序不使用中断,所以仅初始化中断表就行了。
4IO控制
IO的控制,可以使用GPIO data寄存器,也可以使用GPIO ClearSet寄存器,这里
使用的是GPIO Toggle寄存器。使用这个寄存器在流水线作业中有它的好处,可以参考
数据手册。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 = 1;
四、调试
现在的程序,不对flash操作,因此,原来板子上的程序将不受影响。
对项目进行编译后,将LaunchPad接上电脑,点编译器中的“锤子”,即进入调试
状态,在这里可以单步等调试。具体情况从略。

网友:
顶楼主啊

带领我这个菜鸟快速入门C2000 launchpad ,希望楼主能把其他模块的例程也做好方便我们学习啊

网友:
顶楼主啊

带领我这个菜鸟快速入门C2000 launchpad ,希望楼主能把其他模块的例程也做好方便我们学习啊

同意上楼

网友:
跟着楼主进C2000的门

网友:
整个工程的压缩文件

网友:
确实详细!学习了!

网友:
使用定时器的例程

五、使用定时器的LED闪烁
这里使用定时器0,让LED1闪烁,因此就在GPIO初始那里加上一句: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 = 1;
使它成为输出口。
并且在InitPeripheralClocks()中要打开定时器0的时钟: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0ENCLK = 1; // CPU Timer-0
使用TI的库对定时器初始化:
InitCpuTimers()
并配置定时器0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60, 500000);

这里CpuTimer0CPUTIMER_VARS的一个结构体,如下图。60为时钟频率,500000为定时周期数。
如果想定时更长时间,可以修改Timer->RegsAddr->TPR.all的值。
然后设置中断并允许中断。
2、中断函数
TI的例程中,较多的使用中断转向。这里我们采用另一种方法,即修改FP2802x_DefaultIsr.c文件中的中断函数。
在函数
interrupt void  TINT0_ISR(void)      // CPU-Timer 0
中将
           asm ("      ESTOP0");
           for(;;);
这两行删除,用以下代替: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1 = 1; // Toggle GPIO1 once per 500 milliseconds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上面最后一句是清除相应的中断位,以便响应下次中断。
最后编译、调试。发现LED0LED按各自的设定闪烁。

网友:
哈哈,不错不错,LZ的分享带动了我这个小菜鸟的学习激情~继续关注

网友:
Warnings: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sm_rsvd"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test                         C/C++ Problem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smpasswds"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test                         C/C++ Problem

怎么回事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文件设置错误造成的,
请详细看我的第一篇文章: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0489-1-1.html

网友:
那篇文章没有交待F2802x_CSMPasswords.asm文件的处理。
将它设置为DEBUG下不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但是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很有用的资料啊,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主,工程导入CCS5能用,但是跟着教程做不行,好像是头文件包含有些混乱了,需要将v210以前的版本的头文件包含进去,但是包含进去之后错误更多了,能不能把上个教程的步骤相关方面详细一些说明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我试了六楼和九楼传的两个项目,这两个均可以使用,没有报错、没有警告

我用的是V5版的CCS。

请你注意一下目录设置,将多余的包含目录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回复 网友C: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多谢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回复 网友C: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回复 楼主: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回复 网友C: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回复 楼主: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回复 网友C: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回复 网友D: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回复 网友E: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assert.h"        F2802x_Device.h        /F28027        line 102        C/C++ Problem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assert.h"        F2802x_Device.h        /F28027/include        line 102        C/C++ Problem
使用楼主的工程,直接打开编译后出现如上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啊??本人菜鸟,刚刚接触DSP,希望LZ和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这是系统目标的指定问题。

把你的CCS V5重装一遍
3.3版的我可不知道

网友:
调试问题请假

我在RAM中调试正常,灯也能正常闪烁,在FLASH中,编译的时候会有一个警告“"../common/cmd/F28027.cmd", line 117: warning #10097: memory range not found: FLASHD. on page 0”,但是下载调试的时候会提示“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7bf" "。请楼主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F:

问题已解决!S1设置有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楼主要让其它的灯亮是改哪?我试了一下,没试出来啊。

网友G:
折腾了半天仿真不了,总是进ESTOP0,参考楼主程序,发现少了F28027.cmd和nonBIOS.cmd,加上,配置,果断OK。

C2000 LaunchPad流水灯终于点亮了,感谢楼主分享...期待更多大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折腾了半天仿真不了,总是进ESTOP0,参考楼主程序,发现少了F28027.cmd和nonBIOS.cmd,加上,配置,果断OK ...

期待你的进一步进展。

网友H:
楼主,我用ccs5.1版本导入你上传的工程时出现如下错误,导致工程导入不进去,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难道是5.1版本不支持?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看你的提示,你安装的CCS不能编译C2000 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用ccs5.1版本导入你上传的工程时出现如下错误,导致工程导入不进去,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难道是5. ...

看你的提示,你安装的CCS是不能编译C2000 CPU的。

你可以重新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提示,你安装的CCS是不能编译C2000 CPU的。

你可以重新安装,

我安装了ccs5.5之后就可以顺利导入与编译了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给力啊,让led亮了,正在奋力攻克中。。。

网友:
非常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收下啦

网友:
传道授业解惑也,大侠,太感谢你了

网友:
万分感谢,我也是菜鸟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