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第一个C2000程序出错.(已解决。9楼正解)

楼主:
我新建工程后,点工程设置,向工程添加头文件(上图),原先装了controlSUITE。
然后写了下面这段程序,照着dontium 斑竹的帖子写的。
/*************************************
*
* My first TI C2000 test.
*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Init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while(1)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 = 1;
                DELAY_US(100000L);
        }
}

编译后出现下面的问题:#20 identifier "Uint16" is undefined        main.c        /F28027        line 64, external location: E:\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v210\f2802x_common\include\F2802x_GlobalPrototypes.h        C/C++ Problem
在F2802x_GlobalPrototypes.h头文件的里面Uint16,Uint32等没有定义。

但是我发现在F2802x_Device.h的头文件里已经包含它的定义了啊:
#ifndef DSP28_DATA_TYPES
#define DSP28_DATA_TYPES
typedef int             int16;
typedef long            int32;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float           float32;
typedef long double     float64;
#endif

此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工程项目窗口里添加进去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添加了,都加进去了

网友:
楼主肯定是不完全按照我做的工程去做的,。

你看是不是没有把project这个头文件包含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了,V210里面有些文件是不能用的,你还是将用到的文件拷贝到项目目录里去吧

我后来把整个工程文件传上来了,你可以参照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添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