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功放比较熟的朋友看下这个图··

楼主:
能解析一下这个图吗,画圈部分的管子的作用我不是很明白···问了很多人了都无法完美解释

网友:
或者觉得解释得不完美,或者是因为你的基础问题。

T7组成个恒压源
T5、T1组成NPN型复合管
T6、T2组成PNP型复合管
前面是运放驱动
别的没什么了,这是一个一般的放大电路

网友:
建议你参见《晶体管电路设计》上 第71页

这个是抑制空载电流随温度的变动而变动的一个典型电路。说白了就是,“利用T7进行热耦合。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偏置电压发生变化,已达到根本解决空载电流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问题”tr5和tr6是典型的推挽。理论上应该是R28=R30+Rp1,他把RP1设置成可变动的,可以调节电压平衡。三个三极管要放在一起,让他们温度一样。具体理论推导就参见《晶体管电路设计》上 第71页。

手头没这本书或者不想买的话,也可以在网上下载,挺多的,这本书也挺有名的。建议还是买两本(上下册),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圈起来的地方是设置静态工作点电压,使2955和3055处于微导通状态,消除两个输出三极管的PN结压降,使运放输出的信号电平的电压(0.6 ~ -0.6)也能使输出管导通,消除音频信号的交越失真,PR1是静态工作点调节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