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338 uart timer ad傳送的數值量無法到達需求

楼主:
小弟覺得是timer可能哪裡有問題 請各位大家指教
#include "msp430x54xA.h"
int temp,temp1,x9,x10,x11,x12,out1,xx2,y9,y10,y11,y12,out2,yy2,out3,i,null;
#define   Num_of_Results   8

volatile unsigned int A0results[Num_of_Resul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A1results[Num_of_Results];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8; // Turn on ADC12_A, extend sampling time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IE = BIT1;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 software trigger
//------------------------------------------//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0 = 3-1;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ACLK, upmode, clear TAR
//------------------------------------------//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0 |= UCMST+UCSYNC+UCCKPH+UCMSB;    // 3-pin, 8-bit SPI master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9;                              // 1MHz 115200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                              // 1MHz 115200
  UCA0MCTL |= UCBRS_1 + 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enable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temp = ADC12MEM0;
  temp1 = ADC12MEM1;
  x9 = temp >> 8;
  y9 = temp1 >> 8;
  out1 = temp-(x9*256);
  out2 = temp1-(y9*256);
  out3 = (y9*16)+x9;

  //while (!(UCA0IFG&UCTXIFG));
  UCA0TXBUF = out1;
  while (!(UCA0IFG&UCTXIFG));
  UCA0TXBUF = out2;
  while (!(UCA0IFG&UCTXIFG));
  UCA0TXBUF = out3;
}

网友:
你是指ad的采用率不够,还是说UART速度过慢,抑或是timer定时有误?

网友:
實際上是我找不到問題~"~
AD采用率的話,我想應該可以用的
主要是UART用來傳輸
我設定的TIMER每秒已經超過4萬點可是卻無法到達,實際收到的點數只有1萬2左右

网友:
我從源頭開始做發現 我的TIMER 是沒有問題的 可到達非常高的采用
可是 我的UART 卻上不去 請問各位大加是什麼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