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sp430f149的io中断

楼主:
请教各位 想用msp430f149的io中断
硬件上是这样的 用非自锁开关 即按下去又弹起的开关两端分别接有中断功能的P1或P2口、GND;将IO初始化为高电平,按下开关,IO会有一个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过程,形成下降沿,利用下降沿中断,进行开关的触发。初始化中断IO口的配置如下
P2DIR&=~BIT0;
P2OUT|=BIT0;
P2IE|=BIT0;
P2IES|=BIT0;
P2IFG=0;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按下开关 无论全速还是单步 IO中断均进不去
请指点!谢谢!

网友:
GIE需要开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说的可是打开总中断?_EINT()?这个是开着的 中断服务函数也有 最后也清了中断标志位

网友:
自顶一下 这个io口应该设为输入模式 没错的吧

网友:
IO口上拉个电阻试试。

网友:
f149本身不是有上拉电阻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开启了总中断,我们再排查其他的原因

网友:
1xx系列没有内部上下拉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我用有外部中断功能的外围器件 中断可以进去。这样看来 是什么问题呢 ?是IO口驱动不足?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在按键按下的过程中是不是在对应管脚形成了有效的下降沿

网友:
回复 楼主:

英雄 能把你的中断程序贴出来吗 还有你的第二行程序就没用 等你贴出来时 我在帮你看看

网友:
149的I/O好像没有上拉功能。
你接个上拉电阻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