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新手选那款比较好?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楼主:
项目需要用到STM32系列的单片机,不知道选那款MCU好,自己也要开始学习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STM32的开发版,希望有经验的大侠给点指点,不慎感激,有MSP430的开发经验,学这个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求点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同学买了块野火smt32,

网友:
用ALIENTEK STM32不错。直接操作寄存器,对低层操作会很了解。你淘宝上搜索

网友:
就用103吧
你有430的开发经验,库函数或者寄存器版本的随你挑

网友:
呵呵,偶也决定用103开始偶的STM32之旅

网友:
选型上,
第一,要看供货情况,一定要有稳定的货源
第二,看你的项目所需要资源。对所选型号的资源使用越多,说明你的设计越合理,但为将来使用,可以稍留一些剩余。不要想着越高级的芯片就越好。因为高级的背后是价格。

网友:
非常感觉几位的回答,谢谢你们的建议,这段时间一直在看这方面的资料,基本选的STM32F103VE这款了。 这段时间比较忙没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