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pi协议,接收来自slave的数据之前写0xff的原因

楼主:
    今天一个1君问我为什么使用spi IP接收数据的时候要先写一个0xff到发送移位寄存器中。我一听傻愣了一下,然后就呆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要是接收时不写0xff的话接收到的数据就会出错。之前才使用spi IP核写一个flash芯片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我那时看spi IP和的代码的时候并不觉得在读的时候要先写一个0xff进移位寄存器。可是我老是接收不到正确的数据,这时另一个2君和我说再读之前先写0xff进入移位寄存器。我按照此2君的说法做,结果就是读写都正确了,于是我也没有深究之前的问题。今天1君问我,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一问我就必须要弄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查看spi IP核,我还是觉得写这个0xff对接收数据没有什么作用,于是我把问题定位在spi应用层面上,并不是spi IP核发送和接受逻辑上。那应用层面上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spi IP核在接收的时候也把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通过mosi发送出去了,从slave看,它通过miso发送数据给master的同时也接收来自master mosi上的数据。因为spi协议是没有反馈信号的,所以slave在发送数据的同时接收到的数据如果是slave能够识别的一个命令值的话那么这时就会对slave产生影响了。这时slave就会按照新的命令运行,然而这个命令是master在接收slave数据时不经意发送出去的,它本身是不打算发送出去的。为了解决master在接收数据的同时误发命令,所以在接收数据之前先写0xff进入移位寄存器。这样master在接收来自slave的数据的同时发送0xffslaveslave不识别0xff这个命令自然就不会影响它本身的运行了。

上面说了一大堆东西,现在你就会发送其实也不一定要写0xff是不是啊?是的,只要接收数据之前往移位寄存器写一个slave无法识别的数据就行了。

网友:
这个经验好,找到了SPI核的工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