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图形库实现用户界面液晶屏幕卡死问题解决了!

楼主:
最近在玩LM3S9B92这块芯片,在通过TI图形库实现一个用户界面,想在界面上添加些按钮控件实现几个界面间的切换,并动态显示数据。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每当我按下按钮控件,界面就卡死的问题,解决了,可以继续往下弄了!

网友:
有个奇怪的问题是,如果把 GrImageDraw(&sContext, g_pucImage, 0, 25);这句去掉的话,界面上显示的图片都是花屏的,这句留着就没事!

网友:
继续一行行找问题·····

网友:
淫荡的一天过去了····吃饱饭,继续干!

网友:
看看你的堆栈是不是设的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试试!
;******************************************************************************
;
;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
Stack   EQU     0x00001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非常感谢哈!把堆栈大小设置改大了,花屏的现象解决了·····虽然,切换几个界面后还是会卡住,在继续看看其他的原因!

网友:
问题找到了···一个是堆栈太小的问题,二个是在按钮处理函数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个问题,切换界面是用两个相同区域的画布实现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同区域!我在根窗体里构建了几个区域!

//----------------------------------------根窗体-------------------------------------------//
tCanvasWidget g_psPanels[] =
{
  CanvasStruct(0, 0, &g_sRunning,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0, 25, 320, 175,
      CANVAS_STYLE_FILL, ClrDeepSkyBlue,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sSetting,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0, 25, 320, 175,
     CANVAS_STYLE_FILL, 0,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sSys_info,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0, 25, 320, 175,
      CANVAS_STYLE_FILL, 0,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psLookup,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0, 25, 320, 175,
     CANVAS_STYLE_FILL, ClrMidnightBlue,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sOilTwo,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0, 25, 320, 175,
     CANVAS_STYLE_FILL, ClrMidnightBlue,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sOilDensityTwo,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0, 25, 320, 175,
     CANVAS_STYLE_FILL, ClrMidnightBlue, 0, 0, 0, 0, 0, 0)
};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运行卡死的问题了!

网友:
找到解决办法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堆栈太小了。。。。然后是不是控件树中的父、子、NEXT关系没对应好!我之前的就这2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lm4f120h5qr.cmd  文件里   __STACK_TOP = __stack + 1024;
测试代码直接来只例程  grlib_dem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