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损坏的奇怪原因

楼主:
    各位高手,我用过一批国产开关电源,带铅蓄电池充放电功能的。在现场使用中常常有坏的情况,容易在出现停电、天气变化时好多被损坏,严重的地区有1/3坏的。
    电源返回来可以修好,主要就是坏了PWM芯片、芯片供电串联的电阻、电流取样电阻、MOS管等。虽然知道这些器件易坏,电源原理也简单,但实验室做过许多测试,比如加群脉冲、浪涌持续上电停电,包括浪涌测试达到4KV等级也没见坏啊,故障现象都没法还原出来,不好分析了。很郁闷很纠结的问题。不知大家有什么思路,或什么想法提出来看看。

网友:
开关电源容易坏,这个是比较常见。
楼主说的情况,“容易在出现停电、天气变化时好多被损坏,严重的地区有1/3坏的”
说明这批开关电源设计上,对抗干扰能力设计不足或者使用器件有问题。
至于说主要就是坏了PWM芯片、芯片供电串联的电阻、电流取样电阻、MOS管等
或是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太小,或是次级由于输出过载或短路,导致电流增大,过流保护没有处理好。
如果是存在设计上的原因,具体电源具体电路,还真不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负载倒没有过流现象,负载顶多10几W,电源功率在60W的。电源芯片是UC3842反激式,电源输入有X、Y电容、共模电感、NTC,也有过压过流保护,MOS管是10N60、取样电阻0.56欧3W。网上有个案例它是在上电时坏的,但我的做了许多实验都不见异常,该如何分析了?

网友:
电源输入有X、Y电容、共模电感、NTC,那是肯定的,是开关电源的必须吧
容易在出现停电、天气变化时好多被损坏,严重的地区有1/3坏的
停电来电时的浪涌电流大也是损坏的原因,这个可以在电压输入端增加热敏电阻,或者增加TVS等
一般通信电源上,这些措施比较注重。TVS,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等一般都少不了。
如果电源设计上没有什么缺陷,排查器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会出现停电,这个可能是因工作环境原因引起的,我对电源不是很懂,但我们工程很懂这个,在国外工作了十多年,如果有对电源不懂得,可以到我们网站上去联系我们客户,工程会免费为亲们解决这些想不通的问题哈,我们公司网站晒一下吧,这样你们遇到问题找我们工程也方便http://www.hpndz.com:

网友:
哦, TVS、气体放电管就没有,即使加上去了也不知道验证效果,因为做过很多实验都没坏的现象,故障都不知道怎么还原。
另外有什么型号质量好的电源推荐,12V~15V,60W左右。最好带铅蓄电池充电放电功能的,在没电时也能供电用。

网友:
epcos这个品牌的好,但比较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