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的弱上拉、开漏输出、推挽输出和施密特输入

楼主:
弱上拉:比较弱的上拉,一般用在和外围器件的通讯上,比如IIC总线等,但不能用于需要驱动能力的上拉应用中。当I/O口设置为弱上拉输出方式时,各个I/O口与VDD之间约有100K电阻。如输出逻辑电平为1,则输出端有接近VDD的电平出现;如输出为0,则弱上拉电路自动关闭.当输出端处于模拟量输入状态时,弱上拉电路也会自动关闭。
开漏输出:就是不输出电压,低电平时接地,高电平时不接地。如果外接上拉电阻,则在输出高电平时电压会拉到上拉电阻的电源电压。这种方式适合在连接的外设电压比单片机电压低的时候。
推挽输出:可增强驱动能力,直接驱动外设接口,为外部设备提供大电流。
施密特输入:一种数字整形技术,能根据“上一次”电路的状态动态改变I/O辨认高/低电平的阀值,通常称为施密特回差,用于对数字信号进行整形,提高抗噪声能力及应对缓慢上升的信号,以不使其出现模糊电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