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做485通讯的、最简单的单片机电路是什么?

楼主:
本人想做:一 个人电脑控制9个单片机的远程控制。所以请问各位。
能做485通讯的、最简单的单片机电路中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元件。谢谢。

网友:
最重要的当然是485芯片了。比如MAX485
如果通讯的话还需要一个RS232转485的数据线,因为电脑出来的是RS232信号。

网友:
这要看你需要实现的功能,重点在于485电路的设计以及相关协议的编程。

网友:
去网上下载一份MAX485的数据手册,然后参考数据手册里的电路。

网友:
先谢谢

然后,努力做一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