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初始化总陷入死循环里,是不是芯片坏了呢?如何解决这问题?

楼主: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Sys(void)
{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调试时,总陷入这一句)
                                            // do not load, trap CPU!!
  }
  //12Mhz
  BCSCTL1 = CALBC1_12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2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板子是MSP430.LaunchPad,用的是MSP430G2553芯片,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总陷入while(1)死循环里,已经是第二个芯片成这样了,我借了我同学的G2553芯片试试,发现可以跳过死循环,程序是没问题,那么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呢?MSP430芯片不会这么脆弱的吧?

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不要把它做成死循环,你要不停检测,如果稳定,就跳出,不稳定就一直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
//  MSP430G2xx3 Demo - Basic Clock, Output Buffered clocks with preloaded DCO
//                     calibration constants for BCSCTL1 and DCOCTL.
//
//  Description: Buffer ACLK on P2.0, default SMCLK(DCO) on P1.4 and MCLK/10 on
//  P1.1. DCO is software selectable to 1, 8, 12, or 16Mhz using calibration
//  contstants in INFOA.
//
//  ACLK = LFXT1 = 32768, MCLK = SMCLK = Selectable at 1, 8, 12 or 16Mhz
//  //* External watch crystal installed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4/SMCLK|-->SMCLK = Default DCO
//            |             P1.1|-->MCLK/10 = DCO/10
//            |        P1.0/ACLK|-->ACLK = 32kHz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2A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 //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 //12Mhz
  BCSCTL1 = CALBC1_12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2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16Mhz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6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P1DIR |= 0x13;                            // P1.0,1 and P1.4 outputs
  P1SEL |= 0x11;                            // P1.0,4 ACLK, SMCLK output

  while(1)
  {
    P1OUT |= 0x02;                                // P1.1 = 1
    P1OUT &= ~0x02;                         // P1.1 = 0
  }
}

这是官方例程代码

如何判断稳定与不稳定呢?

网友: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这一段好像都注释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原来的,我用时已经去掉注释了

网友:
我写了一个点亮led的·程序,为什么也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