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编写 问题

楼主:
求助高手 想用外部来触发信号使FIFO的RAM(0)=“00000000”
撤掉触发信号RAM(0)=“11111111”

编写的程序如下  不知道对不对 但在总的工程下编译 却显示占用资源太多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ifo_2 is
GENERIC(w: integer:=2560;
   k: integer:=8);
PORT(wclk,rclk,reset,wr,rd,triger: IN std_logic;
         din:IN std_logic_vector(k-1 DOWNTO 0);
   dout:OUT std_logic_vector(k-1 DOWNTO 0);
   full,empty:OUT std_logic);
END fifo_2;
ARCHITECTURE fifo_arch OF fifo_2 IS
TYPE memory IS ARRAY(0 to w-1) OF std_logic_vector(k-1 DOWNTO 0);
SIGNAL ram:memory;
SIGNAL wp,rp:integer RANGE 0 TO w-1;
SIGNAL tri,in_full,in_empty:std_logic;

BEGIN
--fifo_write_data:PROCESS(wclk)
--     BEGIN
--   IF rising_edge(wclk)THEN
--     IF(wr='0' and in_full='0')THEN
--                ram(wp)<=din;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fifo_write_data;
triger_save:PROCESS(triger)
  begin
             if triger='1' then
     tri<= '1';
     else
     tri<= '0' ;
    end if;
    end process triger_save;

fifo_write_pointer:PROCESS(wclk,reset)
     BEGIN

      IF(reset='1')THEN
      wp<=1;
      in_full<='0';
      in_empty<='1';
     ELSIF rising_edge(wclk)then

         IF (in_full='0' and wr='0')THEN
       in_empty<='0';

       IF(wp=w-1)THEN
        wp<=1;
        if(tri='1')then
             ram(0)<="00000000";
             else
             ram(0)<="11111111";
       ram(wp)<=din;
        in_full<='1';
        END IF;
       ELSE wp<=wp+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fifo_write_pointer;
fifo_read_pointer:PROCESS(rclk,reset)
       BEGIN
     IF(reset='1')THEN
               rp<=0;
     ELSIF rising_edge(rclk)THEN
      IF(in_empty='0' and rd='0')THEN
       IF(rp=w-1)THEN
        rp<=0;
       ELSE rp<=rp+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fifo_read_pointer;
fifo_read_data:PROCESS(rclk)
     BEGIN
   IF rising_edge(rclk)THEN
     IF(rd='0' and in_empty='0')THEN
                 dout<=ram(rp);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fifo_read_data;
full<=in_full;
empty<=in_empty;
END fifo_arch;

网友:
当外部信号不同,RAM(0)的值不同,直接IF 语句即可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能问下您的qq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