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继电器问题

楼主:
看资料说这个电路要加个下拉电阻才能可靠,想知道为什么不可靠?

我知道什么

网友:
三极管的基极加个对地电阻,是常规设计。 它主要是旁路Icbo,在温度变化大的场合下稳定

网友:
在D1的回路中串入适当的电阻,也是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晶体管的基极如果悬空或接地电阻过大,当存在严重电磁干扰时可能导致继电器误动作,不过楼主图如果是接在MCU或逻辑电路的IO上可不必另接下拉偏置电阻。 还有一种情况,当驱动IO支持强上拉输出时,这时在晶体管基极上对地加个电阻可以避免上电瞬间继电器的误动作,不过此时采用负逻辑设计即低电平有效驱动更可靠。

网友:
一个简单的控制就要考虑这么多东西,头疼啊!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合理的设计,必须注意每一个细节。这样才会设计出高质量的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不复杂

网友:
没有二极管D1,继电器K1 释放最早,但对管子Q1 的冲击也最大,
只有D1 时Q1 像带普通电阻,但K1 释放最迟,
D1 串个电阻,K1 释放较不串时早,而Q1 受到的冲击会比不串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