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
1UL << 6
与1<<6有什么区别

网友:
UL应该是无符号长整型数据吧。不加UL应该是默认的数据类型。比如默认的是8位或16位,也可能是32位。加了UL表示是无符号长整数型,一般好像是32位,这个与编译器有关。

网友: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即使原来的变量是8位或者16位的,我这样一写,编译器就会认为是32位的无符长整型,然后进行移位
,那会不会超出呀

网友:
老大 还是不是很理解呀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明了一点吗

网友:
就是数据类型定义问题,加个UL就定义了1所占的内存长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