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静态库和动态库的制作与使用--李家凯老师

楼主:
作者:武汉华嵌嵌入式培训中心 讲师 李家凯

Linux下静态库和动态库(共享库)的制作与使用
Linux操作系统支持的函数库分为静态库和动态库,动态库又称共享库。linux系统有几个重要的目录存放相应的函数库,如/lib /usr/lib。
静态函数库:
  这类库的名字一般是libxxx.a;利用静态函数库编译成的文件比较大,因为整个函数库的所有数据都会被整合进目标代码中,他的优点就显而易见了,即编译后的执行程序不需要外部的函数库支持,因为所有使用的函数都已经被编译进可执行文件了。当然这也会成为他的缺点,因为如果静态函数库改变了,那么你的程序必须重新编译,而且体积也较大。
动态函数库:
  这类库的名字一般是libxxx.so,动态库又称共享库;相对于静态函数库,动态函数库在编译的时候并没有被编译进目标代码中,你的程序执行到相关函数时才调用该函数库里的相应函数,因此动态函数库所产生的可执行文件比较小。由于函数库没有被整合进你的程序,而是程序运行时动态的申请并调用,所以程序的运行环境中必须提供相应的库。动态函数库的改变并不影响你的程序,所以动态函数库的升级比较方便。而且如果多个应用程序都要使用同一函数库,动态库就非常适合,可以减小应用程序的体积。
下面来介绍linux静态函数库的创建和使用:
  例程add.h add.c sub.h  sub.c  main.c:
  add.h
  #ifndef ADD_H
  #define ADD_H
  int add(int x,int y);
  #endif
  add.c
  #include
  #include "add.h"
int add(int x,int y)
{
      return (x+y);
}
--------------------------------------------------------------------
    sub.h
  #ifndef SUB_H
  #define SUB_H
  int sub(int x,int y);
  #endif
  sub.c
  #include
  #include "sub.h"
int sub(int x,int y)
{
     return (x-y);
  }
-----------------------------------------------------------------------
main.c
#include
  #include "sub.h"
#include "add.h"
  int main()
{
    int  a,b;
    a = add(1,2);
    b = sub(10,5);

    printf(“a=%d,b=%d\n”,a,b);
    return 0;
  }
-----------------------------------------------------------------------
  不管是静态函数库还是动态函数库,都是由*.o目标文件生成。
所以先 gcc -c add.c
       gcc -c sub.c
生成add.o  sub.o
  静态函数库由ar命令创建
  本例:ar -cr libaddsub.a add.o sub.o
  -c create的意思
  -r replace的意思,表示当插入的模块名已经在库中存在,则替换同名的模块。如果若干模块中有一个模块在库中不存在,ar显示一个错误消息,并不替换其他同名模块。默认的情况下,新的成员增加在库的结尾处,可以使用其他任选项来改变增加的位置。
  到此静态函数库创建完毕。
  使用方法:通过gcc -o main main.c -L. -laddsub编译main.c就会把静态函数库整合进main。
  其中
  -L指定静态函数库的位置供查找,注意L后面还有'.',表示静态函数库在本目录下查找。
  -l则指定了静态函数库名,由于静态函数库的命名方式是lib***.a,其中的lib和.a忽略。
  根据静态函数库的特性,此处删除libaddsub.a后main依然可以运行,因为静态库的内容已经整合进去了。
  动态函数库的创建和使用
gcc -shared -fpic -o libaddsub.so  add.c sub.c
-fpic:产生位置无关代码
-shared:生成共享库
用上述命令生成libaddsub.so 动态函数库。
  gcc -o out main.c -L. -laddsub
  此时还不能立即./out,因为在动态函数库使用时,会查找/usr/lib /lib目录下的动态函数库,而此时我们生成的库不在里边。
  这个时候有好几种方法可以让他成功运行: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libaddsub.so拉到/usr/lib 或/lib中去。

还有一种方法,假设libaddsub.so在/home/linux/addsub
export LD_LIBRARY_PATH=/home/linux/addsub:$LD_LIBRARY_PATH
  另外还可以在/etc/ld.so.conf文件里加入我们生成的库的目录,然后/sbin/ldconfig。
/etc/ld.so.conf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录,里面存放的是链接器和加载器搜索共享库时要检查的目录,默认是从/usr/lib /lib中读取的,所以想要顺利运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库的目录加入到这个文件中并执行/sbin/ldconfig。
以上代码和步骤皆为武汉华嵌嵌入式培训中心测试通过,若有问题请直接联系 ljk@embedhq.org

网友:
武汉华嵌微信公众平台正式开通(名称:华嵌嵌入式培训,微信号:whhqqrs)

欢迎广大嵌入式爱好者通过微信平台关注和支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