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之TMS470MF06607的CAN中断,与STM32的区别分享

楼主:
TMS470MF06607中,CAN总线控制器中断总体上有3层控制:
   1. 第一层: ARM-Cortex M3 CPU中断控制(NVIC)
       这是CPU对所有中断是否进行响应的总开关,NVIC基地址0xE000E000。控制寄存器NVIC Interrupt Set-Enable registers 的偏移量是0x100。
       您可以自行设置。
       如果使用HALCoGen驱动代码生成工具的话,可以直接调用 NVIC_enable() 这个函数来打开全局控制。
   2. DCAN1或2模块的中断控制开关
       对于整个DCAN1或2模块来说,也有一个中断总开关,这个开关在寄存器DCAN CTL 的IE0和IE1 bit。
       需要设置至少其中之一来打开DCAN模块总体的发送/接收中断。 (另有EIE,SIE位来控制错误和状态中断)
   3. Message Object中断控制
       以上两层之后,就是最后一层的中断控制,针对每个msg obj,都有相应的中断控制bit,这个bit在每个msg obj的MCTL中,TxIE和RxIE。
       分别控制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需要通过DCAN模块的IFxMCTL寄存器来对这些msg obj的MCTL进行设置。
以上三层都打开的前提下,CPU才对响应中断。
区别
  STM32中使用的是ST的bxCAN模块,bxCAN是个比较基础的控制器,它规定了3个发送buffer和2个接收FIFO。
   但是TI的DCAN是相对高级的控制器,提供32个和16个buffer,您可以选择每个buffer是发送还是接收。
   也就是说,bxCAN有5个buffer,但不能选择发送还是接收。
   DCAN有32(16)个。
   在这种相对复杂的结构下,配置每个message buffer(message object)是比较繁琐的过程,尤其对IC硬件本身来说。因此,TMS470MF系列中,提供了3组CAN Interface寄存器,就是手册上看到的 DCAN IF1CMD, IF1MSK, IF1ARB等等。
   32 个message object没有给用户提供直接的接口进行访问,用户只能通过Interface寄存器来操作这些object. 但是object还是映射在内存空间中的,也就是说,调试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到object的地址来查看他们的内容,具体信息在Datasheet中可以找到。
   用IF寄存器组操作Msg obj时,最后一步一般是IFxCMD的Message Number位,就是将目标Msg obj的编号写入IFxCMD寄存器。这个动作之后,IF寄存器组中的所有配置就开始向真正的msg obj进行传递了,这个过程需要几个时钟周期来完成。
   因此,一般不连续操作一个IF寄存器组,用完了IF1就用IF2,切换使用。

网友:
正好需要啊

网友:
就需要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