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GSM模块的问题

楼主:
刚刚接触GSM模块,在写程序。对于GSM模块的功能不太了解。
1、收到手机短信了,模块读取短信的过程,是收到新短信之后给单片机一个信号,然后单片机发一个读的AT指令进行读取吗?
2、单片机第一次向模块指令,直接发“AT+XXXX”就可以了吗?
3、没有设置短信中心的号码就不能接收短信,那怎么就直接插卡就可以用了?
求各位大神知道,不胜感激啊

网友:
1、模块收到新短信后会有提示信息,根据提示信息进行读取,当然也可以定时读取,读取指令去看AT指令集。
2、首次向模块发指令,任何合法的指令都可以,但一般都发送配置指令。
3、短信中心需要设置,但买来的新SIM卡一般都已经设置好了,除非是某些旧卡,所以最好先在手机上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提示信息是不是“AT+CNMI”设置好的?
2、假如第一次单片机给模块发“AT+CMGF=0”,模块就可以识别,然后发第二条“AT+CMGR=0”,模块就不能识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默认的是TEXT格式,能够直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