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最近试用的电流探头的问题,请教。。。

楼主:
最近试用了国内一家叫“知用”的高频电流探头,型号为CP8030A。 简单用信号源和一个50欧姆电阻接了个电路,原理图如图一。同轴电缆的长度大约为50cm,将信号源的频率设置为10Mhz,用泰克的电压探头测了AB端的电压,又用“知用”的电流探头测了下A端的电流,比较了下两个波形,发现,相位竟然相差了40度左右,如图二。这是为什么?按说,是没有相位差的,或者是很小的相位差,是同轴电缆的原因,还是这个电流探头的原因?请教一下。。。

网友:
“测了AB端的电压”与“测了下A端的电流”,它们并一定必须同相位。并不能说明探头的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传输线可以认为为短线,用集总参数分析。AB端电压值与A端电流值相除,为电阻值,无电抗。那么AB端电压和A端电流就应该相位相等啊

网友:
示波器探头,为了补偿波形不失真,都接有电容,这也是影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