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技术问题咨询

楼主:
 TI技术工程师:
    您好,直入主题,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现在做的项目是:无线射频(2.4G)CC2530的射频子板,现在投的PCB样机,并找专业人员手工焊接。
    原理图和PCB版图基本上是按照德州仪器官方提供的,其中略作修改(改变了32.768K晶振的位置,加了mini-USB),其他器件均未作修改。
    外围元器件BOM是安装TI官方提供的BOM购买,其中32M晶振不完全是按上面型号购买的,但是现在用的晶振的参数和官方提供的是一样的,只是厂家不一样。
    核心芯片CC2530在深圳华强北市场购买,单价11元左右。芯片的购买渠道不是TI官方提供的正规代理。

现在的现象是:
   现在做了一块CC2530的射频子板,做了五块样品,测试情况不理想,有1块可以正常烧写程序,采集温湿度数据都正常,传输距离也还行,在公司内测试,放在公司最远处的角落,通信正常,但是其余四块均无法烧写。但是可以成功烧写的那一片再重新烧写却怎么也不下载不了程序,十分奇怪,我们一度怀疑CC2530片子是OTP的,只能一次擦除,可是看了看CC2530应该没有OTP的。

请教TI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以及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手工焊接的问题。90%的可能是2530在焊接过程中已经损坏!建议换个高手帮你焊接!

网友:
CC2530程序烧录问题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焊了10片没有有一个可以用的。最初的一个可以。其他的都不行。而且这10个还是找贴片厂的人弄的。。10都不能烧录程序。SmartRF Flash Program找不到芯片。用示波器检测时,每次按下仿真器的按钮是有脉冲在走。其中数据线为低电平时是800mV。好的在空闲状态时,DEBUG_D和DEBUG_C都是低电平(80mV)。而这10个不行的。空闲时,DEBUG_D(800mV),DEBUG_C(3.3V)。请问楼主的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
我最近也制了两块CC2530的板,可是仿真器都识别不了,不知道是芯片没焊好,还是芯片质量问题,请大虾指教

网友:
严重怀疑CC2530已经坏了,或者焊接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块板子有的时候可以识别,但是是CC1100,难道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求CC2530射频部分测试程序

自己做的板子,基础实验测试没问题,现在测试无线射频部分,用王小强编的那本《无线传感器设计与实现》上的的点对点通信,一个节点是协调器,另一个是终端节点,终端节点给协调器发送消息,若消息正确,协调器上的指示灯就闪,可是程序敲进去后没见到预期效果,求高人发个测试程序!!!或者说说原因

网友:
应该是焊接问题,芯片一定是flas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