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入直流电平和个数的控制

楼主:
我遇到一个问题,想在这里咨询下大家,问题是这样的:我要对一个12bit的DA进行控制,就是让DA输出一个直流电平,因为我把这个直流电平送给后面的模拟比较器当做参考电平用,比较器的另一端用100K也就是10us的锯齿波作为输入,这样给不同的比较参考电压就会得到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但是我想对这个直流电平进行控制,想控制他的个数,使DA的数字输入量的时间不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直流电平的控制时间。
    比如:我在12bit DA的数字输入量为0000_0000_0001时,送200个这样的直流电平,每个直流电平经比较器翻转后形成200个方波,每个方波的频率和锯齿波相同,都为100K,但是占空比不同;   在送人0000_0000_0010时,送300个经翻转后为300个方波;这样我可以把DA的直流电平送的个数做成个线性的规律(每次da_ge+x),也可以做成其他的。最终实现一串疏密波,是由一串占空比不同,而且个数也不同的波。
    每次某一个DA数字输入量送完后,连续的到下个工作状态,我设计的是da_data+1(数字输入量+1),da_ge+x(数字输入量的个数+某个数),现在不知道怎么程序实现,想的部分思路是,不知道怎么同时控制da_data和da_ge,让工作连续起来。EN是想让下面da_ge的控制部分每次计数送完后,给da_data一个使能信号,让da_data实现切换,da_ge也实现下一个数目的切换,相邻的da_ge差x(可以随便改)。

网友:
仔细想想,题目也不难.

1. 控制DA输出数据的个数,把它转换成时间应该即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