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关于运算放大的输出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遇到就是一个运放的IC,AD OP282,在开环状态,没有连电阻,只是在IC上加了双电源+ - 5V ,同相与反相都没有给电压进去,输出端竟然有4.0-----5.0这样的一个电压。这说明这个运放的IC是好还是坏呢?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
不能说明它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请老师指导下~开环模式情况下

网友:
开环时,它的增益是无穷大,任何非常微弱的噪声、失调或者干扰,都有可能使输出达到满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我把做一个电压跟随器那样去判断一个OP的好坏,可以的吗?

网友:
用跟随器,是一个办法,但并不能证明所有。

最好的检验,是根据数据手册上说的,按它的测试条件作全面的测试。 这样在设计电路时,就有根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AD620 ,也是一个OP来的,但是他的输出我不知道如何去测啊?麻烦老师帮我看我这个PDF。非常感谢!

网友:
给你篇文章看看

网友:
只测好坏的话,搭个跟随器或比例放大器就可以了。如果元件是新的且来路可靠,现代集成电路都是免测的,出厂时已经经过专业测试合格后才上市销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