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协议栈的UDP收发数据??

楼主:
void UDP_Receive(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struct ip_addr *addr, u16_t port)
{
  uint8_t i=0;
  struct ip_addr destAddr = *addr;
  if(p != NULL)                          /* 如果收到的数据不为空   */
  {

    //pbuf_copy_partial(p, UDPData, p->len, 0);
    udp_sendto(upcb,p,&destAddr,port);                    /* 将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出去 */
    pbuf_free(p);                       /* 释放缓冲区数据 */
  }
}

UDP收数据,再将其收的数据返回PC,我一旦使用了pbuf_copy_partial把UDP接收的数据拷贝至UDPdata数组后,就不能再将接收的数据发出去了,该如何正确使用pbuf_copy_partial函数将udp收到的数据保存在自己定义的数组里呢?

网友:
没有搞过这个,看描述,估计是pbuf_copy_partial()这个函数会把UDP的数据从p开始的地址拷贝到UDPData,长度为p->len,最后那个参数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把p开始的缓冲区清空吗,LZ看看是不是这个要改改。如果是清空了,udp_sendto当然发不出去数据了,没有数据了嘛。不过你可以不要用p吧,替换一下,用udp_sendto(upcb,UDPData,&destAddr,port);试试看行不行。如果这些都不行,你在查查有没有你需要的API能实现你要的功能吧。

网友:
查询API看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