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232H5QD怎么进行串口烧录?

楼主:
LM4F232H5QD怎么进行串口烧录?
不经过任何设置直接就可以串口烧录??
还是要自己写个bootloader进去??

网友:
楼主这个是M4吗,好像有专门的编程器,可以从TI网站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TI的烧录软件,但是烧录前,板子里面是否需要存在一个特殊的bootloader才可以???还是直接烧录就行,是M4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了,应该直接可以吧,你试过没,能不能烧进去

网友:
1. TI 的M4出厂时在片上的ROM区烧有BOOT程序,该程序支持用串口,I2C接口,USB接口,SPI接口下载代码。
如果芯片的复位地址为空(为0XFFFF),芯片上电后会自动进入ROM区的BOOT程序中运行。这时,用户可以直接通过UART,USB等接口对芯片编程。TI提供的集成开发包里面有个FLASHPROGRAM的GUI软件支持该功能。在烧写选项中选择烧写方式,可以直接对空白芯片烧写。
2. 如果用户需要做软件升级,TI也提供相关代码,让用户在软件中直接跳转刚到ROM的BOOT程序中去,从而进行软件升级。
如果还是不明白,或者想更详细地了解TI M4的BOOT过程和方法,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QQ:9064114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试了不可以的,怀疑需要ICD电路的配合,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