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开发软件Code Composer Studio IDE v3.3
全新 Code Composer Studio 3.3 (CCStudio v3.3) 白金版支持多处理器运行将分析特性提高到新的水平,可不断满足高级嵌入式系统开发发展的需求。统一的新型断点管理器、缓存状态可视化工具,完全集成的分析系统和代码覆盖功能,CCStudio v3.3 为 DSP 开发人员提供了强大的工具,能更高效地分析系统运行状态,减少开发工作,从而加速新产品场进程。

楼主(2012-11-07):
新型 CCStudio v3.3方便易用。软件可一步安装完成,支持在统一会话中多个处理器运行。CCStudio v3.3 的界面设置和用户使用体验与前代产品一致,尽可能缩短了用户熟悉使用的时间,且便于更新升级与维护。为了简化技术升级工作,CCStudio v3.3 还能与软件的较老版本同时运行工作。

    相对于此前的技术,新软件为 SoC 多处理系统提供了更高的集成价值。除了支持 TI的 TMS320C6000™、TMS320C5000™与 TMS320C2000™DSP 平台外,CCStudio v3.3 还能更好地显示 ARM® 处理器的存储器使用情况,这对采用基于达芬奇技术的多处理器系统的开发人员来说尤其有用。ARM 存储器管理单元 (MMU) 的表格化显示功能可反映物理与虚拟地址情况,并提供了保护信息显示完整的地址映射。过滤与排序功能则令编程人员能有重点的检查域、过程或存储域,以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

CCStudio v3.3的新功能

简化了多平台开发并减少调试所带来的沮丧

在选择处理器平台时,开发工具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个缘故,TI 致力于向我们的客户提供可用的最强健、最可靠的开发工具。新的 Code Composer Studio Platinum 版是 TI 的最新开发工具,集成了从应用程序开发起始到结束程序员所需要的所有工具。
CCStudio Platinum 版提供许多新的和增强的功能,不仅能提高生产力,还能减少开发所带来的沮丧,如:
*单个集成开发平台 (IDE) 支持所有的 TI 平台
*通过两个新功能减少了调试过程中的沮丧:
-回卷调试:单个按键步退
-连接/断开:调试速度上升高达 80%

Platinum 版将所有平台合并在一个简便易用的 IDE 中

随着嵌入式应用程序变得越来越复杂,使用多个处理器和平台的需求也不断增长。CCStudio Platinum 通过提供一个完全合并的 IDE 简化了此过程,该 IDE 支持 TI 的所有平台,其中包括 C6000™、C5000™、C2000™ 和 OMAP™ DSP 平台。

优势包括:
*用于处理器间可视化的并行调试功能
*简化了通用 IDE 下从一个 DSP 平台到另一个 DSP 平台的软件迁移
*同时给所有平台安装 IDE
*集成简化了工具维护和更新

TI CCSv3.3下载地址

TI CCSv3.3下载地址:http://www.61ic.com.cn/article-31.html

网友:
TI公司推出的CCS3.3开发环境中文入门指导书【整理者】61ic.com
【提供者】80306812
【详细说明】TI公司推出的CCS3.3开发环境中文入门指导书

【Code Composer Studio(CCS)集成开发环境(IDE)入门指导书 】
【美】Texas Instruments Incorprated 著牛金海 等编译

目录
`
美国德州仪器(TI)-上海交大(SJTU BME)联合DSP实验室介绍...................................7
第一章绪 论...............................................................................................................................9
1.1 欢迎来到eXpressDSP世界................................................................................................9
1.2 开发流程..........................................................................................................................10
2.1 启动CCS IDE...............................................................................................................11
2.2 创建新工程......................................................................................................................11
2.3 构建程序..........................................................................................................................12
2.4 加载程序..........................................................................................................................12
2.5 基本调试..........................................................................................................................12
2.5.1 跳转到主函数(Go to Main)............................................................................12
2.5.2 使用断点 (Using Breakpoints)............................................................................13
2.5.3 源代码调试(Source Stepping).........................................................................13
2.5.4 浏览变量(Viewing Variables)..........................................................................13
2.5.5 输出窗口(Output Window).............................................................................13
2.5.6 符号浏览器(Symbol Browser)........................................................................13
2.6 帮助文件介绍..................................................................................................................13
第三章目标和主机设置...............................................................................................................15
3.1设置目标主机..................................................................................................................15
3.1.1 CCS设置工具 (CCS Setup Utility).......................................................................15
3.1.2 并行调试管理器(PDM+)................................................................................18
3.1.3 连接/断开连接(Connect/Disconnect).............................................................18
3.2 主机IDE用户化定制(Host IDE Customization)...................................................19
3.2.1 默认的颜色与字体(Default Colors and Faults)..............................................19
3.2.2 默认键盘快捷键(Default Keyboard Shortcuts)..............................................19
3.2.3 其它IDE用户化定制(Other IDE Customizations)..........................................20
第四章代码创建........................................................................................................................22
4.1配置工程(Configuring Projects)...............................................................................22
4.1.1 创建一个工程(Creating a Project)..................................................................22
4.1.2 工程配置(Configurations).............................................................................24
4.1.3 工程从属关系(Dependencies)........................................................................26
4.1.4 制作文件(Makefiles).......................................................................................27
4.1.5 源控制集成(Source Control Integration)........................................................28
4.2 文本编辑器....................................................................................................................28
4.2.1 查看和编辑代码 (Viewing and Editing Code)....................................................28
4.2.2 定制代码窗口 (Customizing the Code Window)................................................29
4.2.3 编辑器的文本处理功能的使用...........................................................................30
4.2.4 设定默认自动保存 (Setting Auto-Save Defaults)...............................................31
4.2.5 自动完成,工具提示和变量查看(CodeSense)...................................................31
4.2.6 使用外部编辑器 (Using an External Editor)......................................................32
4.3 代码生成工具..................................................................................................................32
4.3.1 代码开发流程 (Code Development Flow)..........................................................32

4.3.2 工程创建选项 (Project Build Options)...............................................................33
4.3.3 编译器概述 (Compiler Overview)......................................................................35
4.3.4汇编语言开发工具 (Assembly Language Development Tools)..........................35
4.3.5汇编器概述 (Assembler Overview).....................................................................36
4.3.6 连接器概述 (Linker Overview)...........................................................................36
4.3.7 C或C++开发工具..................................................................................................36
4.4 创建CCS工程..................................................................................................................37
4.4.1 从CCS集成开发环境开始...................................................................................37
4.4.2 外部制作...............................................................................................................37
4.4.3 命令行(Command Line)..................................................................................38
4.5 可用的基础软件..............................................................................................................39
4.5.1 DSP/BIOS..............................................................................................................39
4.5.2 芯片支持库(CSL)...........................................................................................39
4.5.3 板支持库(BSL)...............................................................................................39
4.5.4 DSP库(DSPLIB)...............................................................................................40
4.5.5 图像及视频处理库(IMGLIB).........................................................................40
4.5.6 TMS320 DSP算法标准组件.................................................................................41
4.5.7 参考框架...............................................................................................................43
4.6 自动化(项目管理).....................................................................................................44
4.6.1 使用通用扩展语言(GEL)...............................................................................44
4.6.2 脚本程序集 (Scripting Utility)............................................................................45
第五章调试 (Debug).................................................................................................................47
5.1 建立调试环境..................................................................................................................47
5.1.1 设置用户调试选项(Setting Custom Debug Options).....................................47
5.1.2 仿真(Simulation).............................................................................................50
5.1.3 内存映射(Memory Mapping)..........................................................................50
5.1.4 引脚连接(Pin Connect)...................................................................................52
5.1.5 端口连接(Port Connect)..................................................................................53
5.1.6 程序加载(Program Load)................................................................................54
5.2基础调试(Basic Debugging).......................................................................................55
5.2.1运行/单步调试(Running/Stepping)..................................................................56
5.2.2断点(Breakpoints)............................................................................................57
5.2.3 探针点(Probe Points)......................................................................................59
5.2.4观察窗口(Watch Window)...............................................................................61
5.2.5 内存窗口(Memory Window)...........................................................................63
5.2.6 寄存器窗口(Register Window).......................................................................65
5.2.7 反汇编模式/混合模式( Disassembly/Mixed Mode)......................................66
5.2.8 调用堆栈(Call Stack)......................................................................................66
5.2.9 符号浏览器(Symbol Brower).........................................................................67
5.2.10 命令窗口(Command Window)......................................................................67
5.3 高级的调试特征(Advanced Debugging Features)....................................................68
5.3.1高级事件触发(Advanced Event Triggering)....................................................68
5.4、实时调试(Real-Time Debugging)............................................................................70
5.4.1 实时模式(Real-Time Mode)............................................................................70
5.4.2强制实时模式(Rude Real-Time Mode)...........................................................71
5.4.3 实时数据交换(RTDX)....................................................................................71
5.5 自动控制(Automation for Debug).............................................................................75
5.5.1 使用通用扩展语言 (GEL)..................................................................................75
5.5.2 脚本效用 (Scripting Utility for Debug)...............................................................75
5.6 重置选项(Reset Options)...........................................................................................75
5.6.1 目标芯片重置(Target Reset)...........................................................................75
5.6.2 仿真重置(Emulator Reset)..............................................................................76
第六章分析/调整.......................................................................................................................77
6.1 程序代码分析..................................................................................................................77
6.1.1 数据可视化(Data Visualization).....................................................................77
6.1.2 模拟器分析(Simulator Analysis)....................................................................78
6.1.3 仿真分析(Emulator Analysis).........................................................................78
6.1.4 DSP/BIOS实时分析(RTA)工具............................................................................79
6.1.5代码覆盖范围和多事件剖析工具........................................................................81
6.2 应用程序代码调整(ACT )............................................................................................81
6.2.1调整面板(Tuning Dashboard)..........................................................................82
6.2.2 编译顾问(Compiler Consultant).....................................................................84
6.2.3 代码尺寸调整(CST).......................................................................................84
6.2.4 高速缓冲存储器调整(Cache Tune)................................................................85
第七章其它工具,帮助,小技巧.............................................................................................87
7.1组件管理器(Component Manager).............................................................................87
7.1.1打开组件管理器....................................................................................................88
7.1.2 Code Composer Studio IDE的多种版本...............................................................88
7.2 更新导航(Update Advisor)......................................................................................88
7.2.1下载更新注册........................................................................................................88
7.2.2 检查工具更新.......................................................................................................89
7.2.3自动检查工具更新................................................................................................89
7.2.4 卸载更新...............................................................................................................89
7.3附加帮助(Additional Hel)...........................................................................................89
7.3.1在线帮助................................................................................................................90
7.3.2在线指南................................................................................................................90

网友:
TI CCSv3.3的使用方法(只涉及纯软件仿真)
TI CCSv3.3中建立-编译-调试工程及常见错误讲解
下载次数: 28

网友:
TI CCSv3.3版本设置探针步骤
下载次数: 24

网友:
TI CCSv3.3编译选项中文说明 TI
手把手教你在TI  CCSv3.3中进行“File I/O" 手把手教你在CCS3.3中进行(File
在Windows 7下CCS3.3的安装使用说明
在Windows 7下安装CCS3.3出现Internal error 2738问题解决办法   在Windows 7下安装CCS3.3出现Internal error
下载次数: 18

网友:
在Windows 7下安装CCS3.3出现Internal error

TI CCSv3.1到CCSv3.3转换心得
下载次数: 15

网友:
请教为什么我点你的文件就是下载forum .html而不能下载你的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