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终于解决,但也付出了代价

楼主:
前几天测了一下舵机。遇到了一点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进度。程序很简单,电路可能会出问题。共地,分开供电。一通电,舵机转过一个小角度,这应该是上电脉冲的作用。给信号,没反应,可能是幅度不够,适当上拉一下就可以了。测试尽量不要用边缘宽度的脉冲。我给了一个比较窄的脉冲,计算明明是在范围之内。还是出了问题。舵机一下达到极限。我能感到那种不正常停止。看来内部没有保护机制啊。而且再怎么给信号,也没反应了。终于又买了一个。只能感到电机还没坏。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我用P2.1-P2.3控制脉宽,数值增大一,脉宽增加一定的值。电表可以看到变化的数据,但变化不大,能读大概值。
001(P2.1-P2.3),07(0.07v);
010,17,
011,20;
100,25;
101,30;
110,15;
111,40.
110对应的电压值突然减小。没有随脉宽增大而增大。我换了一个芯片,依然是这样。程序没有问题啊,仿真波形很正常。
舵机有舵机臂却没有舵机轮,如果有舵机轮,可以直接得到一个放大的线速度。有时能带来很多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的问题也许我也会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