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dsp piccolo系列28027 成功完成

楼主:
proteus仿真dsp piccolo系列28027 成功完成,下面附图,有问题可以进群67606584 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111.................

11......................

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
proteus可以仿真DSP了,多少版本的proteus啊

网友:
我用的是proteus7.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7.10

网友:
只支持C2000,
不支持其他dsp型号吗??

网友:
这个7.10只支持launchpad C2000系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只有两千系列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MCU?
它的MCU烧写标准五万次,拿个板子练练总比“仿”着强吧。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您一下,仿真需要的HEX文件如何获得呢,用CCS生成吗

网友:
能不能把您的程序让我参考下,我也在弄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IAR可以生成HEX文件,但是CCS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生成

网友:
这样软件仿真能方便的进行外围模拟电路的添加,还是比较能加快开发的效率的

网友:
把例程发上来大家学习学习呀

网友:
proteus自带这个例程的。

网友:
很好,很不错呢,就是不知道ccs怎么生成hex文件呢

网友:
怎么操作

网友:
先仿真再实践也是可以的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好

网友:
同时仿真两片dsp

网友:
你仿真的Proteus自带的仿真库文件,当然是可以仿真的,但是你要是自己建的TMS320f28027工程时,如果没有安装CodeComposer for Piccolo编译器加载好自己的程序编译就会有如下报错:

The selected compiler 'CodeComposer for Piccolo' is not installed.

Compilation failed. Check the Project Settings.

所以根据不同的Proteus版本,安装不同版本的CodeComposer for Piccolo,让proteus识别它。

网友:
不太好用,这个软件简单的仿真还行,大一点儿就over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