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155+NRF905通讯不了

楼主:
载波能检测到,地址检测不通过。

网友:
发送程序

#include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long  unsigned long
//==================TXEN,TRX_CE,PWR_0 为收发模式控制端口======================
#define  TXEN_0     P2OUT &=~BIT0          //输出0
#define  TXEN_1     P2OUT |= BIT0          //输出1
//==============================================================================
#define  TRX_CE_0   P2OUT &=~BIT1
#define  TRX_CE_1   P2OUT |= BIT1
//==============================================================================
#define  PWR_0      P2OUT &=~BIT2
#define  PWR_1      P2OUT |= BIT2
//===================================主入从出===================================
#define  MISO_0     P3OUT &=~BIT2
#define  MISO_1     P3OUT |= BIT2
//==================================主出从入====================================
#define  MOSI_0     P3OUT &=~BIT1
#define  MOSI_1     P3OUT |= BIT1
//===================================SPI时钟端口================================
#define  SCK_0      P3OUT &=~BIT3
#define  SCK_1      P3OUT |= BIT3
//===================================SPI使能端口=================================
#define  CSN_0      P3OUT &=~BIT0
#define  CSN_1      P3OUT |= BIT0
//==================================以下为状态端口==============================
//===========================AM  地址匹配=======================================
#define  AM_0       P2OUT &=~BIT5
#define  AM_1       P2OUT |= BIT5
//=================================DR 数据接收状态==============================
#define  DR_0       P2OUT &=~BIT6
#define  DR_1       P2OUT |= BIT6
//=====================================CD 载波侦听状态==========================
#define  CD_0       P2OUT &=~BIT4
#define  CD_1       P2OUT |= BIT4
//==============================================================================
#define  LED1_0     P6OUT &=~BIT1          //输出0
#define  LED1_1     P6OUT |= BIT1          //输出1
#define  LED2_0     P6OUT &=~BIT2          //输出0
#define  LED2_1     P6OUT |= BIT2          //输出1
//===========================NRF905:SPI指令=====================================
#define WC        0x00
#define RC        0x10
#define WTP        0x20
#define RTP        0x21
#define WTA        0x22
#define RTA        0x23
#define RRP        0x24
//==========================32字节发送数据收发缓冲区============================
#define TxRxBuf_Len 32
unsigned char TxRxBuf[TxRxBuf_Len]=
{ 0x01,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
char TxAddress[4]={0xcc,0xcc,0xcc,0xcc};
char DATA_BUF[];
//==========================NRF905:10寄存器配置================================
unsigned char  RFConf[11]=
{
  WC,                                //SPI写操作命令
  0x4c,                             //CH_NO,配置频段在430MHZ
  0x0C,                             //输出功率为10db,不重发,节电为正常模式
  0x44,                             //地址宽度设置,为4字节
  0x20,0x20,                        //接收发送有效数据长度为32字节
  0xCC,0xCC,0xCC,0xCC,              //接收地址
  0x58,                              //CRC充许,8位CRC校验,外部时钟信号不使能,16M晶振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Delay(uchar n)
{
    uint i;
    while(n--)
    for(i=0;i<80;i++);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_DINT();
   BCSCTL1 &=~XT2OFF;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1+SELS;                      //MCLK,SMCLK时钟为XT2
                            //???USART0
}
//===========================初始化nRF905=======================================
void nRF905_IO_set(void)
{
        P2DIR |= 0x07;
        P2DIR &= 0x8F;
        P2SEL&=0x88;
        P3DIR |= 0xC0;
        P3DIR |= 0xFB;
        P3SEL&=0xF0;
        CSN_1;                            // Spi     disable
    SCK_0;                          // Spi clock line init low
    PWR_1;                     // nRF905 power on
    TRX_CE_0;                // Set nRF905 in standby mode
    TXEN_0;Delay(100);        // set radio in Rx mode
}
//==============================================================================
void LED_IO_set(void)
{
        P6DIR |= BIT2;
        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
//==========================延时================================================

//=========================NRF905 SPI读函数(IO模拟SPI时序)==================
unsigned char Spi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DATA_BUF=DATA_BUF<<1;
        SCK_1;
        if ((P3IN&0x04))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
            DATA_BUF|=0x01;
        }
        else
        {
            DATA_BUF&=~(0x01);
        }
        SCK_0;
     }
     return DATA_BUF;
}
//=========================NRF905 SPI读写函数(IO模拟SPI时序)==================
void SpiWrite(unsigned char send)
{
    unsigned char i;
    DATA_BUF=send;
    for (i=0;i<8;i++)
    {
    if (((DATA_BUF&0x80) != 0))    //总是发送最高位
        {
        MOSI_1;
     }
    else
     {
        MOSI_0;
     }
    SCK_1;
    DATA_BUF=DATA_BUF<<1;
    SCK_0;
    }
}

//==================================初始化NRF905================================
void Config905(void)
{
    uchar i;
    CSN_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for (i=0;i<11;i++)    // Write configration words  写放配置字
    {
       SpiWrite(RFConf);
    }
    CSN_1;                    //关闭SPI
}
//=========================NRF905装载地址+数据打包+数据发送=====================
void TxPacket(void)
{
    uchar i;
    CSN_0;
    SpiWrite(WTP);                // 待发数据装载命令
    for (i=0;i<32;i++)
    {
      SpiWrite(TxRxBuf);
    }
    CSN_1;                                  // 关闭SPI
    Delay(1);
    CSN_0;                    // 打开SPI
    SpiWrite(WTA);                // 写入地址要和接收方地址一样
    for (i=0;i<4;i++)            // 4字节地址
    {
      SpiWrite(TxAddress);
    }
    CSN_1;                    //关闭SPI
    TRX_CE_1;                    // Set TRX_CE high,start Tx data transmission
    Delay(10);                     //while (CheckDR()!=1);
    TRX_CE_0;                    // Set TRX_CE low
}
//==================================发送模式初始化-=============================
void SetTxMode(void)
{
    TRX_CE_0;
    TXEN_1;
    Delay(1);                     // Delay for mode change(>=650us)
}
//==================================数据发送===================================
void TX(void)
{

    TxPacket();
        SetTxMode();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禁止看门狗
   InitSys();
   nRF905_IO_set();
   LED_IO_set();   //6.2灯亮,6.2为输出
   Config905();
   LED1_1 ; LED2_1 ;
while(1)
   {
    TX();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LED1_0 ;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LED1_1;
   }
}

网友:
接收程序             地址检测不通过        求助!!!

#include
#include "stdio.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long  unsigned long

//==================TXEN,TRX_CE,PWR_0 为收发模式控制端口======================
#define  TXEN_0     P2OUT &=~BIT0          //输出0
#define  TXEN_1     P2OUT |= BIT0          //输出1
//==============================================================================
#define  TRX_CE_0   P2OUT &=~BIT1
#define  TRX_CE_1   P2OUT |= BIT1
//==============================================================================
#define  PWR_0      P2OUT &=~BIT2
#define  PWR_1      P2OUT |= BIT2
//===================================主入从出===================================
#define  MISO_0     P3OUT &=~BIT2
#define  MISO_1     P3OUT |= BIT2
//==================================主出从入====================================
#define  MOSI_0     P3OUT &=~BIT1
#define  MOSI_1     P3OUT |= BIT1
//===================================SPI时钟端口================================
#define  SCK_0      P3OUT &=~BIT3
#define  SCK_1      P3OUT |= BIT3
//===================================SPI使能端口=================================
#define  CSN_0      P3OUT &=~BIT0
#define  CSN_1      P3OUT |= BIT0
//==================================以下为状态端口==============================
//===========================AM  地址匹配=======================================
#define  AM_0       P2OUT &=~BIT5
#define  AM_1       P2OUT |= BIT5
//=================================DR 数据接收状态==============================
#define  DR_0       P2OUT &=~BIT6
#define  DR_1       P2OUT |= BIT6
//=====================================CD 载波侦听状态==========================
#define  CD_0       P2OUT &=~BIT4
#define  CD_1       P2OUT |= BIT4
//==============================================================================
#define  LED0_0     P6OUT &=~BIT0          //输出0
#define  LED0_1     P6OUT |= BIT0
#define  LED1_0     P6OUT &=~BIT1          //输出0
#define  LED1_1     P6OUT |= BIT1          //输出1
#define  LED2_0     P6OUT &=~BIT2          //输出0
#define  LED2_1     P6OUT |= BIT2          //输出1
//===================================LCD========================================
#define DataDir     P4DIR
#define DataPort    P4OUT
//==============================================================================
#define Busy        0x80
//==============================================================================
#define CtrlDir     P6DIR
#define CLR_RS P6OUT&=~BIT6;    //RS = P6.6
#define SET_RS P6OUT|=BIT6;
//==============================================================================
#define CLR_RW P6OUT&=~BIT5;    //RW = P6.5
#define SET_RW P6OUT|=BIT5;
//==============================================================================
#define CLR_EN P6OUT&=~BIT4;    //EN = P6.4
#define SET_EN P6OUT|=BIT4;
//===========================NRF905:SPI指令=====================================
#define WC                  0x00
#define RC                  0x10
#define WTP                  0x20
#define RTP                  0x21
#define WTA                  0x22
#define RTA                  0x23
#define RRP                  0x24
//==========================收发数据缓冲区========= ============================
#define TxRxBuf_Len 32
unsigned char TxRxBuf[TxRxBuf_Len];
char  sta;
//char  RxBuf[32],
char temp[6];
char seg[10]={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char temperature[16];
//==========================NRF905:10寄存器配置================================
unsigned char  RFConf[11]=
{
  WC,                                //SPI写操作命令
  0x4c,                             //CH_NO,配置频段在430MHZ
  0x0C,                             //输出功率为10db,不重发,节电为正常模式
  0x44,                             //地址宽度设置,为4字节
  0x20,0x20,                        //接收发送有效数据长度为32字节
  0xcc,0xcc,0xcc,0xcc,              //接收地址
  0x58,                              //CRC充许,8位CRC校验,外部时钟信号不使能,16M晶振
};
char TxAddress[4]={0xcc,0xcc,0xcc,0xcc};
char DATA_BUF;
/*****************************************************************************
系统初始化
******************************************************************************/
void ms_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40000;
    while (i != 0)
    {
        i--;
    }
}

void Delay(uchar n)
{
    uint i;
    while(n--)
    for(i=0;i<80;i++);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_DINT();
   BCSCTL1 &=~XT2OFF;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1+SELS;                      //MCLK,SMCLK时钟为XT2
}
//==============================================================================
//========================等待1602液晶完成内部操作==============================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P4DIR &= 0x00;  //将P4口切换为输入状态
    CLR_RS;
    SET_RW;
    _NOP();
    SET_EN;
    _NOP();
    _NOP();
    while((P4IN & Busy)!=0);  //检测忙标志
    CLR_EN;
    P4DIR |= 0xFF;  //将P4口切换为输出状态
}
//==========================向液晶模块写入命令==================================
//=================cmd--命令,chk--是否判忙的标志,1:判忙,0:不判=============

void LCD_IO_set()
  {
    CtrlDir |= 0x70;                 //控制线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DataDir  = 0xFF;                 //数据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P4SEL=0x00;                    //设置P4为一般数字IO口
    P6SEL&=0x8f;                  //设置P6为一般数字IO口
  }
void LcdWriteCommand(char cmd,char chk)
{

    if (chk) WaitForEnable();   // 检测忙信号?

    CLR_RS;
    CLR_RW;
    _NOP();

    DataPort = cmd;             //将命令字写入数据端口
    _NOP();

    SET_EN;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CLR_EN;
}
//=====================向液晶显示的当前地址写入显示数据=========================
void LcdWriteData(char data )
{
    WaitForEnable();        //等待液晶不忙
    SET_RS;
    CLR_RW;
    _NOP();
    DataPort = data;        //将显示数据写入数据端口
    _NOP();
    SET_EN;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CLR_EN;
}
//==================向液晶输入显示字符位置的坐标信息============================
void LocateXY(char x,char y)
{
   char temp;
    x&= 0x01;
    temp = y&0x0f;
    if(x)   temp |= 0x40;  //如果在第2行
    temp |= 0x80;
    LcdWriteCommand(temp,0);
}
//==========================在某个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data--显示的字符数据=============
void DisoneChar(char x,char y,char data)
{
    LocateXY( x, y );
    LcdWriteData( data );
}
//==============================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一个字符==============
//==============================y--位置的列坐标  x--位置的行坐标================
void DispStr(char x,char y,char *ptr)
{
   char *temp;
   char i,n = 0;

    temp = ptr;
    while(*ptr++ != '\0')   n++;    //计算字符串有效字符的个数

    for (i=0;i     {
        DisoneChar(x++,y,temp);
        if (x == 0x0f)
        {
           x  = 0;
           y ^= 1;
        }
    }
}
//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N个字符
void DispNChar(char x,char y,char n,char *ptr)
{
   char i;

    for (i=0;i     {
        DisoneChar(x++,y,ptr);
        if (x == 0x0f)
        {
           x = 0;
           y ^= 1;
        }
    }
}
//========================对1602液晶模块进行复位操作============================
void LcdReset(void)
{
    LcdWriteCommand(0x38, 0);        //规定的复位操作
    ms_delay();
    LcdWriteCommand(0x38, 0);
    ms_delay();
    LcdWriteCommand(0x38, 0);
    ms_delay();
    LcdWriteCommand(0x38, 1);        //显示模式设置
    LcdWriteCommand(0x08, 1);        //显示关闭
    LcdWriteCommand(0x01, 1);            //显示清屏
    LcdWriteCommand(0x06, 1);        //写字符时整体不移动
    LcdWriteCommand(0x0c, 1);        //显示开,不开游标,不闪烁

}
//==================================NEWMSG-JASK3000=============================
void NewmsgJASK3000()
{
     DisoneChar(0,1,TxRxBuf[0]) ;
     DisoneChar(0,2,TxRxBuf[1]) ;
     DisoneChar(0,3,TxRxBuf[3]) ;
     DisoneChar(0,4,TxRxBuf[4]) ;
     DisoneChar(0,5,0x53) ;
     DisoneChar(0,6,0x47) ;
     DisoneChar(0,7,0x2d) ;
     DisoneChar(0,8,0x2d) ;
     DisoneChar(0,9,0x4a) ;
     DisoneChar(0,10,0x41) ;
     DisoneChar(0,11,0x53) ;
     DisoneChar(0,12,0x4b) ;
     DisoneChar(0,13,0x33) ;
     DisoneChar(0,14,0x30) ;
     DisoneChar(0,15,0x30) ;
     DisoneChar(0,16,0x30) ;
     ms_delay();
}
//====================================温度 显示 ================================
void wen_xianshi()
{
     DisoneChar(1,3,0x4e) ; // now : XX.X 度
     DisoneChar(1,4,0x4f) ;
     DisoneChar(1,5,0x57) ;
     DisoneChar(1,6,0x20) ;
     DisoneChar(1,7,0x20) ;
     DisoneChar(1,8,seg[temp[4]]) ;
     DisoneChar(1,9,seg[temp[5]]) ;
     DisoneChar(1,10,0x2e) ;
     DisoneChar(1,11,seg[temp[1]]) ;
     DisoneChar(1,12,0xdf) ;
     DisoneChar(1,13,0x43) ;
}
//==============================================================================
void wendu()
{    float t;
     t=(float)TxRxBuf[0]*0.0625;
     sprintf(temperature,"Temp  % 7.3f",t);
     DispStr(1,1,temperature);
}

//===========================初始化nRF905=======================================
void nRF905_IO_set(void)
{
        P2DIR |= 0x07; P2DIR &=0x8F;   P2SEL&=0x88;
        P3DIR |= 0xC0; P3DIR |= 0xFB;   P3SEL&=0xf0;
        CSN_1;                            // Spi     disable
    SCK_0;                          // Spi clock line init low
    PWR_1;                     // nRF905 power on
    TRX_CE_0;                // Set nRF905 in standby mode
    TXEN_0;    Delay(130);                // set radio in Rx mode
}
//==============================================================================
void IO_set(void)
{
         P6DIR |=BIT0+BIT1+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
//==========================延时================================================

//=========================NRF905 SPI读函数(IO模拟SPI时序)==================
unsigned char Spi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DATA_BUF=DATA_BUF<<1;
        SCK_1;
        if ((P5IN&0x04))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
            DATA_BUF|=0x01;
        }
        else
        {
            DATA_BUF&=~(0x01);
        }
        SCK_0;
     }
     return DATA_BUF;
}
//=========================NRF905 SPI读写函数(IO模拟SPI时序)==================
void SpiWrite(unsigned char send)
{
    unsigned char i;
    DATA_BUF=send;
    for (i=0;i<8;i++)
    {
    if (((DATA_BUF&0x80) != 0))    //总是发送最高位
        {
        MOSI_1;
     }
    else
     {
        MOSI_0;
     }
    SCK_1;
    DATA_BUF=DATA_BUF<<1;
    SCK_0;
    }
}
//==================================初始化NRF905================================
void Config905(void)
{
    uchar i;
    CSN_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for (i=0;i<11;i++)    // Write configration words  写放配置字
    {
       SpiWrite(RFConf);
    }
    CSN_1;                    //关闭SPI
}
//=========================NRF905装载地址+数据打包+数据发送=====================
void TxPacket(void)
{
    uchar i;
    CSN_0;
    SpiWrite(WTP);                // 待发数据装载命令
    for (i=0;i<32;i++)
    {
      SpiWrite(TxRxBuf);
    }
    CSN_1;                                  // 关闭SPI
    Delay(1);
    CSN_0;                    // 打开SPI
    SpiWrite(WTA);                // 写入地址要和接收方地址一样
    for (i=0;i<4;i++)            // 4字节地址
    {
      SpiWrite(TxAddress);
    }
    CSN_1;                    //关闭SPI
    TRX_CE_1;                    // Set TRX_CE high,start Tx data transmission
    Delay(1);                    // while (DR!=1);
    TRX_CE_0;                    // Set TRX_CE low
}
//==================================发送模式初始化-=============================
void SetTxMode(void)
{
    TRX_CE_0;
    TXEN_1;
    Delay(135);                     // Delay for mode change(>=650us)
}
//==================================数据发送===================================
void TX(void)
{
        SetTxMode();
    TxPacket();
}

//=========DR检测,当 收到数据后DR置1,当把数据读出来后DR清0=====================
unsigned char CheckDR(void)        //检查是否有新数据传入 Data Ready
{ P2DIR&=~0x40;
    if ((P2IN&0x4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unsigned char CheckAM(void)        //检查是否有新数据传入 Data Ready
{P2DIR&=~0x20;
    if ((P2IN&0x2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unsigned char CheckCD(void)        //检查是否有新数据传入 Data Ready
{P2DIR&=~0x10;
    if ((P2IN&0x1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void SetRxMode(void)
{
    TXEN_0;
    TRX_CE_1;
    Delay(135);         // delay for mode change(>=650us)
}
//=================================数据接收=====================================
void RxPacket(void)
{
    char i;
    Delay(1);
    Delay(100);
    while(CheckCD()==0);LED2_1;Delay(100);LED2_0;
    while(CheckAM()==0);LED1_1;Delay(100);LED1_0;                    (LED1不闪,检测地址不通过)
    while(CheckDR()==0);LED0_1;Delay(100);LED0_0;
    TRX_CE_0;
    CSN_0;        // SPI使能(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Delay(1);
    SpiWrite(RRP);      // 读SPI数据命令(Read payload command)

for (i = 0 ;i < 32 ;i++)
    {
      TxRxBuf=SpiRead();        // Read data and save to buffer
    }
    CSN_1;
    //while(CheckDR()||CheckAM());
    Delay(10);
    TRX_CE_1;
}

//==========================NRF905数据接收流程================================
void  RX(void)
{
    SetRxMode();
    //while (CheckCD()==0);// Set nRF905 in Rx mode
    //while (CheckAM()==0);
    Delay(10);
    RxPacket();        // Recive data by nRF905
    Delay(10);
}

//======================?????==============================================
void init_uart0(void)
  {
//====================串口工作模式设置========================================
    U0CTL=0x00;      // U0CTL包含串口0通信协议、通信模式、校验位等设置,允许UART0
    U0CTL +=CHAR;    //(CHAR=0x10)当CHAR=0时位7位数据,当 CHAR=1时为8位数据
                     //不需要校验,数据位为8位,无反馈,异步UART通信,UART被允许
//====================串口发送操作设置========================================
    U0TCTL=0x00;     //U0TCTL包含串口0发送功能操作
    U0TCTL +=SSEL0;  //波特率发生器选择ACLK
                     //#define SSEL1  (0x20)       #define SSEL0  (0x10)
//====================串口拨特率设置9600====================================
//===================拨特率计算公式:拨特率=BRCLK/(UBR+(M7+M6+。。。。+M0)/8)
    UBR0_0=0x03;     //UBR0_0为串口0波特率整数部分低地址
    UBR1_0=0x00;     //UBR1_0为串口0波特率整数部分高地址
    UMCTL_0=0x4A;    //UBR1_0为串口0波特率小数部分高地址
//===================串口收发使能控制=========================================
    ME1 |= UTXE0;    //串口0发送功能使能
    ME1 |= URXE0;    //串口0接收功能使能
//===================串口中断使能控制=========================================
    IE1 |= URXIE0;   //串口0接收中断使能
//   IE1 |= UTXIE0;   //串口0发送中断使能
//===================端口第二功能使能=========================================
    P3SEL |=BIT4;    //设置P3。4为UART0 的TXD
    P3SEL |=BIT5;    //设置P3。5为UART0 的RXD
    P3DIR |=BIT4;    //设置P3。4为输出
  }
//==============================================================================
void   R_S_Byte(char R_Byte)
{
    while((IFG1&UTXIFG0)==0);    //????????
    TXBUF0=R_Byte;
}
//=============================================================================

//========================延时约5ms=============================================
void Delay5ms(void)
{
    uint i=40000;
    while (i != 0)
    {
        i--;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禁止看门狗
   IO_set();
   LCD_IO_set();      //LCD端口设置
   InitSys();
   nRF905_IO_set();
   init_uart0();      //串口初始化
   Config905();       // NRF905初始化
    LcdReset();
    //LED1_0;Delay(100);
while(1)
   {
   RX();Delay(100);

   //if((TxRxBuf[0]==0x01)&&(TxRxBuf[1]==0x02))//校验
   /*{temp[0]=TxRxBuf[3];      //符号位
       temp[2]=((TxRxBuf[2]<<4)|TxRxBuf[1]);        //整数位
       temp[1]=TxRxBuf[0];                //小数位
       temp[4]=TxRxBuf[2];                //十位
       temp[5]=TxRxBuf[1];    //个位
      LED1_1;*/
  NewmsgJASK3000();
  for(i=0;i<32;i++)
   {

     R_S_Byte(TxRxBuf);
     Delay(100);
   }
      wendu();
   //}
   //wen_xianshi();    //LCD温度显示
        LED1_0;Dela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