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的问题

楼主:
编了一个verilog的四位无符号加法器、测试信号的仿真没有问题了、但是主程序的仿真仿不出来、不知道是调用的问题还是别的,请大家帮忙查错
测试信号:
`include "adder.v"
module adder_tb();
reg[3:0]addend,adder;//加数和被加数
reg a1,a2,a3,a4,b1,b2,b3,b4,c0;//各个位和初始进位
initial
begin
addend=4'b0001;//被加数为1
adder=4'b0010;//加数为2
c0=1'b0;
a1=addend[0];
a2=addend[1];
a3=addend[2];
a4=addend[3];
b1=adder[0];
b2=adder[1];
b3=adder[2];
b4=adder[3];
end
adder m(.a1(a1),.a2(a2),.a3(a3),.a4(a4),.b1(b1),.b2(b2),.b3(b3),.b4(b4),.c0(c0));//调用
endmodule

主程序:
module adder(a1,a2,a3,a4,b1,b2,b3,b4,c0,sum);
input a1,a2,a3,a4,b1,b2,b3,b4,c0;
output[4:0] sum;
reg[4:0] sum;
wire c1,c2,c3,c4;//中间进位
always@(*)
sum[0]=((~a1)&(~b1)&c0)|((~a1)&b1&(~c0))|(a1&(~b1)&(~c0))|(a1&b1&c0);
always@(*)
sum[1]=((~a2)&(~b2)&c1)|((~a2)&b2&(~c1))|(a2&(~b2)&(~c1))|(a2&b2&c1);
always@(*)
sum[2]=((~a3)&(~b3)&c2)|((~a3)&b3&(~c2))|(a3&(~b3)&(~c2))|(a3&b3&c2);
always@(*)
begin
sum[3]=((~a4)&(~b4)&c3)|((~a4)&b4&(~c3))|(a4&(~b4)&(~c3))|(a4&b4&c3);
sum[4]=c4;
end
assign c1=(a1&b1)|(a1&(~b1)&c0)|((~a1)&b1&c0);
assign c2=(a2&b2)|(a2&(~b2)&c1)|((~a2)&b2&c1);
assign c3=(a3&b3)|(a3&(~b3)&c2)|((~a3)&b3&c2);
assign c4=(a4&b4)|(a4&(~b4)&c3)|((~a4)&b4&c3);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奇,在verilog里,top 文件到底是干嘛的呢?没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层模块么、就是测试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程序中“always @ ”是需要有数据变动才会运行的,也就是主程序中的一位加法的程序没有工作。
你可以在TB文件中,过上10个时间单位(#10),将加数和被加数改动一次,这样就可以触发主程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于verilog语言支持模块化的编程,一个模块一个功能,而整个系统又可以分为好几个功能,所以就需要TOP文件,TOP文件将所有的功能模块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功能更强的模块或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