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直接供电的LED灯

楼主:
首先说明:没有电路、电工基础者勿要心动!由于是提供大家欣赏的目的,由于涉及220V电压,制作工具一定要齐备,切勿造成人身安全事故!本论坛及其作者概不负责!

交直流供电LED灯制作步骤如下:

1、25颗散光型白色高亮度LED
2、塑料外壳、罗口灯座、均光板各一块
3、400V/0.33UF降压电容一个
4、100V/4.7UF滤波电容一个
5、集成整流桥一个
6、1M 高压泄放电阻一个
7、100欧姆限流保护电阻一个
8、电源板PCB一片
9、LED灯板PCB一片
24白色LED交流节能灯的电路图

网友:
原理上相对简单,下面简单说明如下:
将24个LED全部串连,这样灯的功耗能降低到2.4W左右更加节能,而且整个电路分成电源板和LED灯板两块,很好地降低制作难度。

首先可以焊接LED灯板部分,制作前先用绘图橡皮将LED的所有焊盘仔细擦磨一遍,这样可以清除PCB上的氧化层,确保焊接可靠!将白色LED按照PCB上标注的极性仔细插入PCB,注意:引脚长的那根脚插入PCB上标有“+”的孔中,千万不能插反!

在 焊接LED时请一定要选用不漏电的30W尖头电烙铁焊接,可以先焊好LED的一个引脚观察LED的位置,如果不正可以融化焊锡时扶正,确认位置正确后焊接 另一个引脚。焊接要干脆果断,焊接时间不能过长,应控制在2秒以内,否则LED有可能被焊坏!我们特地多提供了一颗LED,就是防止初学者意外损坏时可以 替换。
当然你可以手工腐蚀电路板,也可以找专业PCB板制作样品板,,现在有些PCB板,尺寸小于50毫米的,也就50元,,,

网友:
可以先焊接内圈的LED,再焊接外圈的LED,PCB的正面采用镀银工艺,可以有效地反射光线,提高亮度,焊接完成后请仔细检查是否有虚焊?是否有桥搭短路?LED是否在同一平面上?是否有多余的焊锡球散落在PCB上?焊接完成后从LED灯板上的A、B处用软导线引出,接下来我们可以焊接电源板。

网友:
根据上图焊接整流桥和4.7UF/100V的滤波电容,注意:电解电容、整流桥是有极性的,一定要按照我们图片的方向进行焊接。(PCB正面白色的丝印V+ V-是错误的,请不要被误导)焊接完成后将电源板的A、B两处焊盘用绝缘软导线焊接好LED灯板的A、B两处焊盘。

网友:
从电源板上标有“交流入”的两处焊盘处引出两根软线,一根和外壳焊接,另一根和中心电极焊接,焊接点如上图红色箭头位置。最后热溶胶分别固定罗口灯座、电源板、LED灯板和均光板,防止晃动和意外短路。

网友:
做好的LED灯不但很轻不容易摔坏,而且亮度相当于5W的节能灯还很漂亮哦!制作注意事项:请仔细多次核对后通电试验,注意人身安全,谨防触电!常见故障:因为这款灯的LED数量众多,很容易因为其中一个LED损坏或者LED管脚和PCB焊接不良造成全部不亮,所以制作成功的关键还是在焊接LED时务必认真仔细!排查的方法如下:用万用表直流250V电压档测量每个LED两端的电压,(测量时千万注意安全,此时整个电路板和交流市电没有隔离,触碰板上零件有触电危险!)如 果发现某个LED两端的电压异常大,说明开路点就在附近(如LED装反、LED管芯开路、LED焊盘齐根处PCB短路、LED虚焊等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用直流电压试通电点亮LED测试,先彻底断开交流电源!然后如用10V左右的直流电压,4个LED串连后通电测试,可以快速判断出故障。

最容易出现的错误:1、LED引脚和PCB接触不良 2、LED被插反极性 3、LED焊接时间过长损坏 4、电阻或者其他元件接错。